ABB ACS600 ACS800 系列变频器 使用及维修(诊断)探讨

楼主(2009-03-13):
1、本帖只用于,ABB ACS600 ACS800 系列变频器,调试及维修遇到的“疑难杂症”的探讨。紧急需求,请求助ABB传动服务热线:400 8108885。

2、学术争论如:DTC与矢量控制的优劣是不受欢迎的。广告也是不受欢迎的。

3、对ABB传动产品质量和服务的抱怨,请通过正常渠道,不做答复。

4、本人虽是ABB传动服务团队一员,但所有言论只代表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A:
首先感谢ABB服务团队人员能够开辟此贴,我是专门做起重机电控系统的,ABB的变频器,特别是800系列用的比较的,

其优点就不多说,我想说的是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1,变频器输出由于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对于控制普通鼠笼电机,其高次谐波对电机绝缘有一定影响,特别是距离远的时候,看到安川G7变频器采用3电平控制,说是

可以改善波形,并对电机有一定好处,其谐波影响也小,不知道ABB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参数或措施可以改善?

2,abb变频器的抱闸控制没有说明具体的抱闸点,是在多少频率之下开始抱闸?这个频率是否可调?

3,abb的直接转矩控制是否可以用在同时带2台电机(同型号,同规格),因为现在很多桥式起重机

的大车行走机构都是双电机驱动?如果可以其优化该如何操作?

4,变频器的响应速度和普通串电阻调速响应速度有一定的差别,一方面是变频器为了保护电机和自身,

启动时首先建立励磁,其速度都有一个从零加速到给定速度的过程,而这个时间对于普通行车来说很快,

如何能够提高其响应速度?有哪些方法或参数调整可以改善?

5,变频器经常报过流,过流极限值是否可以调整,参数中有一个输出电流最大值,是否就是极限值?能否调大,调大对变频器有何影响?

楼主:
对:西门提问 关于

首先感谢ABB服务团队人员能够开辟此贴,我是专门做起重机电控系统的,ABB的变频器,特别是800系列用的比较的,

其优点就不多说,我想说的是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几个问题:

1,变频器输出由于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对于控制普通鼠笼电机,其高次谐波对电机绝缘有一定影响,特别是距离远的时候,看到安川G7变频器采用3电平控制,说是

可以改善波形,并对电机有一定好处,其谐波影响也小,不知道ABB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参数或措施可以改善?

2,abb变频器的抱闸控制没有说明具体的抱闸点,是在多少频率之下开始抱闸?这个频率是否可调?

3,abb的直接转矩控制是否可以用在同时带2台电机(同型号,同规格),因为现在很多桥式起重机

的大车行走机构都是双电机驱动?如果可以其优化该如何操作?

4,变频器的响应速度和普通串电阻调速响应速度有一定的差别,一方面是变频器为了保护电机和自身,

启动时首先建立励磁,其速度都有一个从零加速到给定速度的过程,而这个时间对于普通行车来说很快,

如何能够提高其响应速度?有哪些方法或参数调整可以改善?

5,变频器经常报过流,过流极限值是否可以调整,参数中有一个输出电流最大值,是否就是极限值?能否调大,调大对变频器有何影响?

内容的回复:

1,变频器输出由于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对于控制普通鼠笼电机,其高次谐波对电机绝缘有一定影响,特别是距离远的时候,看到安川G7变频器采用3电平控制,说是可以改善波形,并对电机有一定好处,其谐波影响也小,不知道ABB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参数或措施可以改善?
目前在低压变频器中采用3电平控制的很少。ABB的措施是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du/dt。另外,变频器对电机的绝缘是有要求的,这个是所有变频器的共性。 可选择长电缆模式,降低开关频率。
2,abb变频器的抱闸控制没有说明具体的抱闸点,是在多少频率之下开始抱闸?这个频率是否可调?
ABB标准软件42组,ACC提升 67组。 抱闸的闭合点是可调的,不是一个固定的频率。

3 对单变频器带多电机问题,ABB变频器可带多个电机,在使用时注意

a总的电缆(变频器到各个电机的电缆综和不超过100米,否则不满足EMC要求)超过也可以使用就是加大变频器容量
b 电机规格--同规格的只要注意电缆长度,
不同大小规格的电机,
两个的,大小不能差过两倍 就可用DTC控制,电流功率参数按总和处理
多个的 建议一般用标量
4,变频器的响应速度和普通串电阻调速响应速度有一定的差别,一方面是变频器为了保护电机和自身,启动时首先建立励磁,其速度都有一个从零加速到给定速度的过程,而这个时间对于普通行车来说很快,如何能够提高其响应速度?有哪些方法或参数调整可以改善?
串电阻调速的阻值决定了最大可以达到的电流,变频器的过载倍数也决定了最大可以达到的电流。但是同样电流大小,变频器的启动转矩更大。
5,变频器经常报过流,过流极限值是否可以调整,参数中有一个输出电流最大值,是否就是极限值?能否调大,调大对变频器有何影响?
最大限幅值必须结合应用的实际情况调整,过流极限值是变频器硬件决定的,不可更改。在选型正确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整定限幅值即可。相应的转矩/功率也做出调整。

网友B:
我公司今天有一台ABB ACS800 变频器坏了,一起动就报警,故障号为3220和4210。请高手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变频器入端电压正常,控制端也正常,环境温度正常,风扇也转,灰尘也吹过了,

网友C:
ABB变频器启动报警 3220和4210 查模块驱动电路或者查一下检测!再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段工

网友D:
有一台800的315千瓦的三块驱动板全换了,霍尔换了2只,运行报过流,拆了霍尔报过压。一会就报。8HZ左右。带小电机输出平衡,电压电流基本都平衡,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有一台800的315千瓦的三块驱动板全换了,霍尔换了2只,运行报过流,拆了霍尔报过压。一会就报。8HZ左右。带小电机输出平衡,电压电流基本都平衡,会是什么问题?

报过流的原因是比较多的:请详细描述一下背景信息,如:带的什么负载?以前是否正常运行过?什么控制方式(DTC?)什么启动方式(AUTO?)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分享案例!也可拨打热线电话,或者留下联系电话,我会请服务工程师与您联系。

网友E:
NAMC-11C能不能代替NAMC-51C我用在空压机上,和工控机通讯。

楼主:
能,重新装一下软件就行。

网友F:
 找到个好地方,不走了。呵呵。

网友G:
ACS800多传动,其中一台逆变器报故障,请问该逆变器所带的电机是以自由停车还是按斜坡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ACS800多传动,其中一台逆变器报故障,请问该逆变器所带的电机是以自由停车还是按斜坡停车?

报故障时电机处于失控状态,是不可能按斜坡停车的了,就算做自由停车吧!如是外部急停,应按设定斜坡停车。

楼主:
近来有服务站工程师反馈:ACS800单传动R7、R8,偶尔报PPCC LINK 、过流、RUN DISABLE 等故障,复位仍能运行,无规律。更换器件无效。

此故障多见于用户自己成柜,柜体设计及元件布置未考虑EMC要求。

注意: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大干扰源!作为电气设计者,应尽可能遵守相应规范。

反面教材:

楼主:
ACS800系列变频器慎用电流限幅功能。

有客户曾经反馈如下案例:做电机堵转试验,DTC控制模式,电流限幅为100%。开始时一切正常,多试几次之后报U相短路故障,再尝试几次后U相IGBT炸毁。

类似故障在不同项目接连出现过几次,后放开电流限幅,改为转矩限幅100%,一切正常!

可能原因:电流限幅是滞后的,当变频器检测到电流超过限幅值,才去关断,关断后电流就不超限了,再去开!开了关,关了再开!

故障原因是我推测,案例来源:宝石厂

网友H:
我们线有一台ABB的ACS800的20KW逆变器,它是挂在公共直流母线上的,不论我怎么重启,他都无法通过自检启动。逆变器不断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通过光纤回路发现无法检测到该逆变器,怀疑是逆变器根本没有通过自检。

可当我把它的三根380V的出线拆下来后,逆变器就正常了,装回3根出线,电机也能正常运行,可是一段时间后又是同样的问题,并且逆变器内部的报警记录中没有任何的报警。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E:
您说的重装软件是指什么,重新刷暂存,闪存?那两个片子都是一次性的,我读了半天没读出来。不吝赐教。留个电话交流一下,谢谢。

楼主:
对:常来常往 关于

您说的重装软件是指什么,重新刷暂存,闪存?那两个片子都是一次性的,我读了半天没读出来。不吝赐教。留个电话交流一下,谢谢。

内容的回复:

需要根据您的NAMC-51C所装的软件版本容量,或变频器硬件容量,给NAMC-11C装相应的固件。

楼主:
对:nsk01 关于我们线有一台ABB的ACS800的20KW逆变器,它是挂在公共直流母线上的,不论我怎么重启,他都无法通过自检启动。逆变器不断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通过光纤回路发现无法检测到该逆变器,怀疑是逆变器根本没有通过自检。

可当我把它的三根380V的出线拆下来后,逆变器就正常了,装回3根出线,电机也能正常运行,可是一段时间后又是同样的问题,并且逆变器内部的报警记录中没有任何的报警。

请问这是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

您描述的现象的确比较怪,用的是ACS800-01吧,控制盘有显示么?自检不过应显示:..............,,建议故障时检查主控板RMIO的24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I:
ACS800在使用电动电位器调速是低速(300~900转)正常,但转速升至1000转以上时实际转速波动很大(约1200~~1700转),不知道时什么原因引起的,请高手朋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ACS800在使用电动电位器调速是低速(300~900转)正常,但转速升至1000转以上时实际转速波动很大(约1200~~1700转),不知道时什么原因引起的,请高手朋友指点。

请提供详细信息:变频器具体型号,电机铭牌数据,带的什么负载?空电机也波动么?DTC控制下么?给定是否稳定(23.01)?

网友H:
对:nsk01 关于我们线有一台ABB的ACS800的20KW逆变器,它是挂在公共直流母线上的,不论我怎么重启,他都无法通过自检启动。逆变器不断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通过光纤回路发现无法检测到该逆变器,怀疑是逆变器根本没有通过自检。

可当我把它的三根380V的出线拆下来后,逆变器就正常了,装回3根出线,电机也能正常运行,可是一段时间后又是同样的问题,并且逆变器内部的报警记录中没有任何的报警。

请问这是为什么?
内容的回复:

--------------------------------------------------------------------------------
您描述的现象的确比较怪,用的是ACS800-01吧,控制盘有显示么?自检不过应显示:..............,,建议故障时检查主控板RMIO的24V电源是否正常。
--------------------------------------------------------------------------------

那个逆变器的具体型号是:INVERTER UNIT ACS800-104-0020-3+Q950 3~0..415V 34A IP00 15KW
设计上是没有控制盘的,是通过光纤回路来上装程序或检查故障代码的,连控制盘的连接接口都没有,想接都接不了。

还有请问:RMIO的24V电源,是X几的哪两根?

楼主:
对:nsk01 关于

那个逆变器的具体型号是:INVERTER UNIT ACS800-104-0020-3+Q950 3~0..415V 34A IP00 15KW
设计上是没有控制盘的,是通过光纤回路来上装程序或检查故障代码的,连控制盘的连接接口都没有,想接都接不了。

还有请问:RMIO的24V电源,是X几的哪两根?

内容的回复:

我昨天下班前接到消息,此逆变单元应该是直接在国外采购的,请与您的的经销商联系维修或更换。不排除主控板有问题的可能。国外ABB会联系我们,这存在费用问题.

网友E:
需要根据您的NAMC-51C所装的软件版本容量,或变频器硬件容量,给NAMC-11C装相应的固件。

不好意思,我还是不明白您的意思,能不 能留个电话。我详细请问一下。。。。。。。。。。。。

网友J:
800变频速度控制器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要速度反馈啊

网友J:
有做过800主从控制的没!同速运行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有做过800主从控制的没!同速运行两台

你打热线吧!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H:
我昨天下班前接到消息,此逆变单元应该是直接在国外采购的,请与您的的经销商联系维修或更换。不排除主控板有问题的可能。国外ABB会联系我们,这存在费用问题.
----------------------------------------------------

确实是直接从国外直接将整个柜子一起运过来的。

下周ABB会来人解决,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K:
各位,800-11KW机报FF81是哪里坏了?

网友L:
Acs600变频器炸IGBT

分析原因可能是驱动板故障,导致IGBT上下桥臂同时出发导通,造成短路

但是驱动板看不到损坏,应该如何检测驱动板?

请赐教

楼主:
对:jksong 关于

Acs600变频器炸IGBT

分析原因可能是驱动板故障,导致IGBT上下桥臂同时出发导通,造成短路

但是驱动板看不到损坏,应该如何检测驱动板?

请赐教

这个问题我尽可能答复:维修中心有NGDR测试仪,但实践证明病不可靠。一般IGBT炸了,建议更换NGDR。我们不做元件级维修,除非某个器件故障频繁,会有专门的产品工程师分析。

另外如果年限到了,NGDR也要更换。

gate driver boards NGDR门极驱动板NGDR
change interval 9 years更换周期9年
aging of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on the board电路板上电解电容的老化
increase of ESR等效串联电阻的增加
aging affects on semi-conductor control pulse会影响半导体元件的控制脉冲
capacitors used as a current source电容被用作电流源
capacitors may leak on the board也可能造成漏液损坏电路板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各位,800-11KW机报FF81是哪里坏了?

如此问路,恐怕都不会有人告诉你!有详细信息么?

网友M:
关于Acs600变频器炸IGBT,估计是哪一相的驱动板坏,我司可以元件级维修损坏的驱动板,技术交流02082297499李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关于Acs600变频器炸IGBT,估计是哪一相的驱动板坏,我司可以元件级维修损坏的驱动板,技术交流02082297499李工

高人啊!支持!总比让老外把钱赚走好!嘘.............!莫让俺老板听到!哈!

看前面!黑咚咚!

网友:
出来冒个泡,希望一起努力,把abb传动越做越好,建议给一个abb传动的专区,这么看帖子,我头都大了。

网友N:
有台ACS800的变频器上电正常,一加速就报FF51故障,

请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O:
今天碰到一个怪现象:ABB-ACS-600变频器频率加到1.6HZ时电流输出为110A。

变频器功率:75KW。频率怎么也加不上去,压力变送器查了没问题。

可是过了两个小时有自动正常了。

请问有碰到这种现象的高手吗?

请指点。

网友K:
请问楼主有其他联系方式吗/方便请教及购件

楼主:
对:小山东 关于

有台ACS800的变频器上电正常,一加速就报FF51故障,

请各位老师赐教。

内容的回复:

你的变频器应该是ACS800-11或17吧?整流(网)侧变频器故障,请把控制盘换到另一块RMIO板,看看到底是何故障,参考ISU手册。

应该是一启动就报故障,而非加速。如有问题,你打热线寻求支持吧!最好别只提供故障代码,把英文提示一起提供,省得他们再翻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请问楼主有其他联系方式吗/方便请教及购件

已发站内短信

楼主:
对:欧姆龙魏德米勒 关于应该是SAK2.5/EN

内容的回复:

我们不欢迎广告!

网友H:
逆变器温度报警一般在第几组?

电机铭牌速度1480,实际速度900.转矩常在95%以上。是否正常,现在已经有温度报警了。

若更换电机,请问需要做什么?
若要改参数,请问怎么改?

楼主:
对:nsk01 关于

逆变器温度报警一般在第几组?

电机铭牌速度1480,实际速度900.转矩常在95%以上。是否正常,现在已经有温度报警了。

若更换电机,请问需要做什么?
若要改参数,请问怎么改?

需要提供:变频器型号,电机铭牌数据,负载类型。

800系列变频器温度报警及故障设置在隐含参数145组里。

内容的回复:

楼主:
ACS800系列单传动,上电就炸进线侧,可能原因:

传动单元(带选项为 +E202或+E200的EMC滤波器)连接到一个IT系统(浮地或高阻接地(大于30 欧姆)电源系统),IT系统将会通过EMC滤波器电阻器组接地,这可能会引起传动单元的损坏。要拆掉相应的滤波板或接地螺钉。

网友P(2009-04-20):
我有一台ACS800---200KW变频器,三个快熔都烧了,可我检查了整流桥,逆变模块主回路都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Q:
对:西湖龙井 关于

我有一台ACS800---200KW变频器,三个快熔都烧了,可我检查了整流桥,逆变模块主回路都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希望能够提供传动的序列号,这样方便查询,有问题可以咨询24小时服务热线400 8108885,以方便及时地给您处理。

内容的回复:

网友R:
我有一台acs4005.5KW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显示正常,面板启动能启动,但是变频器没有输出电压,电机不转。请楼主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S:
在面板上启动,给输出频率或速度了吗?

网友R:
在面板上启动,已经给定输出频率

网友T:
请问如何修改隐含参数??我要如何更改直流母线欠压保护、过压保护的数值,请发邮件:hsxhsx567@163.com

网友U:
请问楼主:如何取消ACS800的输入缺相保护,我是用单相运行的,一启动就报3220(DC UNDERVOLT),是不是必须在隐含参数里改?谢谢了!

网友V:
ACS800上电一直显示CDP312 PANEL V5.30..........确定是主板RMIO-02C板的问题,哪位高手修过,请指点一下?

网友W:
你可以用无水酒精仔细的清洗一下主板,或许有效果。

网友H:
可以问一个ACS6000中压变频器的问题吗?
就是当发生短路,或者过流情况时,IGCT是导通保护,还是关断保护?

老外告诉我是全部导通,资料上写的是

Protection firing is the mode consisting full on-state of INUs IGCTs and the
triggered crowbar (LPU)
n The high currents will be shared by all semiconductors so that the stress on the
fault is decreased

请问应该怎么翻译?

网友H:
还有ACS6000中的By using four IGCTs with three DC link voltage levels, three output voltage
levels can be created: full, half and zero voltage.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H:
ACS800好像是两相直流,ACS6000是三相直流,那个0相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6):
引用 网友V:
关于ACS800上电一直显示CDP312 PANEL V5.30..........确定是主板RMIO-02C板的问题,哪位高手修过,请指点一下?

如果不能重装软件的话,就只能更换了。

楼主:
对:nsk01 关于

ACS800好像是两相直流,ACS6000是三相直流,那个0相怎么回事?

内容的回复:

ACS6000的问题您可以拨打01058217788转中压传动产品工程师咨询。

网友X:
我们有一台ACS800-01-0120-3+D150+P901(购买已两年多,作为备件),安装送电后,没有一点反应,连风扇都不转,哪里出问题?

楼主:
对:zywnx2005 关于

我们有一台ACS800-01-0120-3+D150+P901(购买已两年多,作为备件),安装送电后,没有一点反应,连风扇都不转,哪里出问题?

内容的回复:

如果放了两年以上,电容是需要重整的。

网友Y:
ABB的服务热线不是010-58217766吗?

网友Z:
请问,我这有一台ACS600 75KW的变频器,开机运行电机抖动,面板显示的P SPEED   % 这项出现正负变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
对:一路走来 关于

ABB的服务热线不是010-58217766吗?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没错,但不能解决中压问题

网友AA:
ABBacs800变频器250KW带风机的,总是报警[内部电流极限]`````````哪位高手有办法。能改参数最好,改哪个最好。谢谢!信箱5650158tt@163.com

网友AB:
问个问题:ABB的原装柜,如果用户没有特殊的要求,柜内应该是什么样的配置?包括控制回路部分,最好能发个图片。供货商提供型号:ACS800-07P-0400-3+P901+R712.    ABB变频器的型号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B:
没人知道么?ABB的人也不知道么?

楼主:
对:yhao 关于

没人知道么?ABB的人也不知道么?

内容的回复:

留个邮箱吧!把资料给你发过去。

网友AB:
谢谢了  楼主!djiangji@sohu.com

网友AC:
请问对ACS800上电一直显示CDP312 PANEL V5.30..........确定是主板RMIO-02C板的问题,哪位高手修过,请指点一下?重装软件,指的是对哪个芯片重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关于请问对ACS800上电一直显示CDP312 PANEL V5.30..........确定是主板RMIO-02C板的问题,哪位高手修过,请指点一下?重装软件,指的是对哪个芯片重装呀?

具体哪个芯片,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不做板级维修。

网友AB(2009-06-25):
对:铁戟沉沙 关于回复内容:
对:yhao 关于

没人知道么?ABB的人也不知道么?

内容的回复:

留个邮箱吧!把资料给你发过去。
内容的回复:
邮箱:djiangji@shou.com   什么时候能发给我?很需要啊!!

网友AB:
对:铁戟沉沙 关于回复内容:
对:yhao 关于

没人知道么?ABB的人也不知道么?

留个邮箱吧!把资料给你发过去。

邮箱:djiangji@sohu.com 什么时候能发给我?很需要啊!!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AD:
我一个ABB ACS401的上电就跳F0016接地故障 电机线脱开了也一样,把霍尔拔掉一样。CPU板也换过,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谁有修过这样的情况,请指点

网友AE(2009-10-26):
ABB ACS800   130KW变频器 在正常运行时的面板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不符,50赫兹运行面板显示四百多个电流,而且运行正常,不报警,请各位高手指教是哪儿的原因?

网友AF:
请教一下关于ACS800辨识的问题 。现有ACS800变频器,当上电的时候显示屏提示要求创建用户宏,可是设置好参数后进行辨识,又提示没有电机数据!这是什么原因?是参数没有设置正确,还是主板已经存不上电机数据,无法辨识!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对:snake_cn 关于

请教一下关于ACS800辨识的问题 。现有ACS800变频器,当上电的时候显示屏提示要求创建用户宏,可是设置好参数后进行辨识,又提示没有电机数据!这是什么原因?是参数没有设置正确,还是主板已经存不上电机数据,无法辨识!请问怎么解决?

内容的回复:

如果错误调用用户宏,会把电机辨识结果冲掉,两组用户宏可以保存两组辨识结果,即两组电机参数。

网友AG:
RMIO-2c更换,进入112组,无112,06,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AH:
你好,感谢您开辟此版块,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下。我们用的是ACS800-11的变频器,在使用时发现当变频器频繁启动时,时常会出现ID number自动跳转到2的情况,这样就必须停下来手动将ID number改为1后才能正常使用,由于我们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并且使用的改型号变频器数量较多,修改参数比较麻烦,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请问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如何改进,敬请赐教。

楼主(2009-11-25):
对:zhuangdeyu 关于

你好,感谢您开辟此版块,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下。我们用的是ACS800-11的变频器,在使用时发现当变频器频繁启动时,时常会出现ID number自动跳转到2的情况,这样就必须停下来手动将ID number改为1后才能正常使用,由于我们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并且使用的改型号变频器数量较多,修改参数比较麻烦,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请问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如何改进,敬请赐教。

内容的回复:

的确没遇到过这种现象,如经常发生,故障可以复现的话,请打热线要求现场服务。

网友:
请问,我想用ACS800与西门子S7-300通讯,现在已经连接成功,我把第二字REF1传送一个数值,怎么看我是否已经传送过去了?

网友AI:
请各位老师指点    ACS550  75KW ,.上电报A5001,   面板无法操作。请赐教

网友AJ:
请教关于800数据上传于与载的问题:

将变频器数据上传至面板后,将面板移至一新变频器但未下载,在做完辨识运行后,数据是否会丢失?

请赐教!!

楼主(2010-01-15):
对:传世佳酿 关于

请教关于800数据上传于与载的问题:

将变频器数据上传至面板后,将面板移至一新变频器但未下载,在做完辨识运行后,数据是否会丢失?

请赐教!!

内容的回复:

不会丢失的,除非你重新上传!只是10-98组哦!

网友AK:
 我调试现场有一台ACS800新变频器,用于提升机控制,订货时要求带ACS 800 提升机应用程序;可是上电发现里面装的程序是ACS800 标准应用程序,如何解决?

网友AK:
我有一个项目,控制器采用AC800M,通过NDBU-95C板光纤连接到多台ACS800变频器的选件板RDCO-03C上,请问变频器的总线通讯协议采用哪种(参数98.2选择哪个选项),51组参数还需要设置吗?

楼主:
对:maxp_2008 关于

 我调试现场有一台ACS800新变频器,用于提升机控制,订货时要求带ACS 800 提升机应用程序;可是上电发现里面装的程序是ACS800 标准应用程序,如何解决?

内容的回复:

请与经销商联系,把主控板发到ABB,重新下装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关于我有一个项目,控制器采用AC800M,通过NDBU-95C板光纤连接到多台ACS800变频器的选件板RDCO-03C上,请问变频器的总线通讯协议采用哪种(参数98.2选择哪个选项),51组参数还需要设置吗?

这个真的比较专业了,请拨打01058217788转 裴斐,热线可能解决不了。

网友AL:
对:魏成仪之变频客 关于

请各位老师指点    ACS550  75KW ,.上电报A5001,   面板无法操作。请赐教

内容的回复:A5001传动无响应,可能导致的原因有3:控制盘故障;控制板故障;控制盘和控制板的链接故障。建议更换控制盘试试(如现场有好的控制盘)或对调水晶头。

网友AL:
对:铁戟沉沙 关于回复内容:
对:传世佳酿 关于

请教关于800数据上传于与载的问题:

将变频器数据上传至面板后,将面板移至一新变频器但未下载,在做完辨识运行后,数据是否会丢失?

请赐教!!

内容的回复:

不会丢失的,除非你重新上传!只是10-98组哦!
内容的回复:

参数上传只能传10-97组数据。变频器固件手册有说明。98组上传不了

网友AM(2010-02-25):
我厂给水泵变频器是ACS800系列  出现故障代码为 0320-3SR ,说明书上也未查到此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

希望各位大侠,提供些帮助!

谢谢!

楼主:
对:东方腾龙 关于

我厂给水泵变频器是ACS800系列  出现故障代码为 0320-3SR ,说明书上也未查到此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

希望各位大侠,提供些帮助!

谢谢!

内容的回复:

0320-3SR, 这样的代码应该不是故障,是软件容量和类型。0320-3是容量和电压,SR表示单传软件。如按控制盘右上角键,应该还可以版本信息。

网友AN:
你好,版主,我现在变频器acs 800 0910—5nr ,state overf,现在这个报警我在变频器说明书上查不到,请问版主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引起。 不胜感激!!!!!!!!!!!!本人邮箱 yifan_1987@163.com 谢谢版主啊!

网友AO:
我们厂一台变频器先是用标量控制,后改成DTC模式。中控给定50HZ,变频器只能收到25HZ。如果又改成标量控制,给定50HZ,变频器也能收到50HZ。我们的是DP总线控制的。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对:ak198523 关于

我们厂一台变频器先是用标量控制,后改成DTC模式。中控给定50HZ,变频器只能收到25HZ。如果又改成标量控制,给定50HZ,变频器也能收到50HZ。我们的是DP总线控制的。请高手指点下

内容的回复:

请参考现场总线给定值换算,频率与速度的换算比例是不一样的。

楼主:
对:yifan_1987 关于

你好,版主,我现在变频器acs 800 0910—5nr ,state overf,现在这个报警我在变频器说明书上查不到,请问版主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引起。 不胜感激!!!!!!!!!!!!本人邮箱 yifan_1987@163.com 谢谢版主啊!

内容的回复:

请打热线4008108885,我着实不知。

网友AN:
谢谢 版主了,售后告诉我,那不是报警,(acs 800 0910—5nr ,state overf)是因为整流部分跳闸,逆变部分的报警,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AP(2010-04-06):
ACS 502-506变频器,正在运行时出现很大的翁嗡声,然后电机跳停,故障代码为PARAMETER LOCK LOCKED  XXX  R2-0 变频器所代电机功率75KW,在出现嗡嗡声的同时,轴流风机停转,有那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Q:
我ACS800变频器采用外部24V电源供电,当主回路不送电的情况下,总是报PPCC LINK 故障,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R:
各位老师:

我最近使用ABB的ACS800变频器,想通过计算机来对变频器进行控制,选用的通讯模块RMBA-01,遇到的问题如下:

1.RMBA-01通讯模块,通讯不上,将模重新插拔,现象消失,不知道为什么;

2.RMBA-01上的RS485线接上后,在变频器SCALARY模式下,出现通过串口给定转速后,变频器输出电流不稳定,摆动幅度最大80~90A;但是拆下RS485的通讯接头后,用手动电位器控制或在LOC模式下都可以正常工作,没有输出电流不稳的情况;而且在DTC工作模式下,无论通过RMBA-01来控制还是电位器给定或LOC都没有出现电流不稳的情况,有一次在带了负载的情况下出现了,后来将负载脱开,空转了一下又好了,然后装上负载又都正常了,很是费解;

3.在DTC模式下,变频器出现,用手动电位器或LOC模式下工作,电机轴出现向反方向摆动一下,然后按照指定的转向转动,摆动有大有小,大的时候有1/4转,给人的感觉好像电机轴在寻找磁场,最后设置了26.09参数试过了,没有效果;

4.最近RMBA-01通讯模块,只要是RS485线接上,跟变频器一通信,就报7510错误,在什么参数都没改的情况下,重新插拔了一次,好了一天大概,但是后来又出现这种情况了;最后只好通过电位器来给定转速;

5.电机停止的时候,还会出现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一下,然后停下来,摆动也是有大有小;(注:我们要求比较严格,不允许这种反转情况出现)

上述问题,让兄弟百思不得其解,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请给兄弟指点迷津,给售后都打过电话了,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和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Q:
关于我ACS800变频器采用外部24V电源供电,当主回路不送电的情况下,总是报PPCC LINK 故障,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请参考手册:如果是标准软件,16.09应设为外部供电,否则RDCU找不到AINT就会报故障。

网友AS:
楼主,您好,我接手两台ABB800小机器,都是3KW以下的,都是运行报警2340,不带电机也是,测量模块没问题,就是5V电源负和母线负同电位,正常吗?是不是那个竖板的问题?多谢

网友AT(2010-05-08):
楼主,你好!我厂现在有一台ACS800的机器200KW.运行七八个钟这样就报FF51故障,查了一下具体故障是报2330(EARTH FAULT)电机电缆查过没有问题.每次复位都可以用得七八个小时.说的是进线侧整流单元故障.估计是哪里的问题啊?哪块板子有问题

楼主:
对:xuliang0251 关于各位老师:

我最近使用ABB的ACS800变频器,想通过计算机来对变频器进行控制,选用的通讯模块RMBA-01,遇到的问题如下:

1.RMBA-01通讯模块,通讯不上,将模重新插拔,现象消失,不知道为什么;

2.RMBA-01上的RS485线接上后,在变频器SCALARY模式下,出现通过串口给定转速后,变频器输出电流不稳定,摆动幅度最大80~90A;但是拆下RS485的通讯接头后,用手动电位器控制或在LOC模式下都可以正常工作,没有输出电流不稳的情况;而且在DTC工作模式下,无论通过RMBA-01来控制还是电位器给定或LOC都没有出现电流不稳的情况,有一次在带了负载的情况下出现了,后来将负载脱开,空转了一下又好了,然后装上负载又都正常了,很是费解;

3.在DTC模式下,变频器出现,用手动电位器或LOC模式下工作,电机轴出现向反方向摆动一下,然后按照指定的转向转动,摆动有大有小,大的时候有1/4转,给人的感觉好像电机轴在寻找磁场,最后设置了26.09参数试过了,没有效果;

4.最近RMBA-01通讯模块,只要是RS485线接上,跟变频器一通信,就报7510错误,在什么参数都没改的情况下,重新插拔了一次,好了一天大概,但是后来又出现这种情况了;最后只好通过电位器来给定转速;

5.电机停止的时候,还会出现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一下,然后停下来,摆动也是有大有小;(注:我们要求比较严格,不允许这种反转情况出现)

上述问题,让兄弟百思不得其解,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请给兄弟指点迷津,给售后都打过电话了,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和思路;

内容的回复:

请联系你的供应商,让他们申请ABB产品工程师出现场吧!

网友K:
ACS800-11KW的直流电压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AU:
请教各位;有一台ABB-ACS800的变频器一打到远程控制,运行一会就报2310故障.可打回本地控制又没有任何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V:
我有一台250KW空压机,想改成变频,该空压机最大工作电流可以达到490A左右,选用ACS800-04-400(轻载590A,重载477A)不能能否满足要求?请帮忙确认。

网友AW(2010-07-17):
版主:你好!

  我们给钢厂的设备上配了6台ACS800变频器,今天我调试其中四台小变频器送电面板有显示,设置后采用DP与西门子400系列PLC通讯都正常,可是剩下两台110KW变频器送电后,面板无显示,换了其它小的变频器面板,还是无显示,没法设置,110KW的变频器我们给配了制动器和出线电抗器,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X:
现公司ABB变频器ACS800-01-0030出现以下问题。正常使用中,突然无法调速。该变频器是远程通过AI2进行调速,选择DTC控制。检查AI2有电流变化4~20ma,更换通道AI3也不行;面板操作却正常。后将DTC改成标量后,则可正常远程调速。不知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AY:
桥式起重机上一台起升变频器:ACS800-04-0400   频繁报SHORT CIRCUIT(2340) 故障,检查外部电机及电缆正常,请问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Z(2010-10-09):
接修第一台ACS600 160KW变频器,修好了开关电源故障但不知如何用面板启动,可否不接电机或接小电机启动?怎么设置?

网友BA:
你好,800我厂有8台,运行的比较稳定,但能问问ACS550控制面板的问题吗,(有点不好意思),主要是太怪了,我们原有的6个550,控制面板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没有显示了,面板有背光灯,但没有任何字,变频器使用正常,买新的面板安装能正常使用,但如果安装稍长点时间,又会无显示。电池电量正常。但同一柜内的800面板却安然无恙。

网友BB:
你好,楼主,ABB提升机宏程序怎么可以装

找谁,电话

网友BC:
我是新手 想学学变频器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不知哪位高人能帮下忙

怎么用按钮(一常开点按钮和一个常闭点按钮)和ABBACS800变频器控制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

有知道的请说明外部接线图(就是RMIO板上的端子接线)  和参数设置

我邮箱luohuazhiye@163.com  谢谢

网友BD:
请教各位高手:有谁知道ABB800系列变频器355KW半控整流的触发板上一个8脚贴片是什么元件?标记:L5N5

网友BE(2010-11-30):
 我们用的一台ACS800-104-0020-7的逆变器最近出现一次FF55开关频率过高故障,但是复位掉后又开启来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检查的不?还是说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BF:
请问控制面板上出现main cw是什么意思?

网友BG(2011-01-02):
ACS800变频器的最高频率从50HZ提高到60HZ如何调整

网友BH:
我有两台三相异步机200KW250KW。

利用西门子S7-400控制一台ACS800在DTC模式下,以不同时间段切换运行两台电机。

怎样实现,谢谢!

网友BI:
我有一台acs600的变频器    开机没有报警  但是启动后 三相不平衡    带灯泡一个亮  两个暗  带电机就是不转  谁能帮帮忙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X:
关于现公司ABB变频器ACS800-01-0030出现以下问题。正常使用中,突然无法调速。该变频器是远程通过AI2进行调速,选择DTC控制。检查AI2有电流变化4~20ma,更换通道AI3也不行;面板操作却正常。后将DTC改成标量后,则可正常远程调速。不知哪里出现问题?

默认的外部给定1是AI1,需要调整一下参数。

楼主:
大家有急事还是打热线的好!这个论坛我已经不经常上了。

网友BJ(2011-02-05):
ACS800的变频器上电正常,一加速就报FF51故障    整流(网)侧变频器故障

一般为变频器电源侧供电问题,如控制电路故障及前级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或缺相。

网友BK:
对:李春华1 关于

我公司今天有一台ABB ACS800 变频器坏了,一起动就报警,故障号为3220和4210。请高手帮我分析是什么原因,变频器入端电压正常,控制端也正常,环境温度正常,风扇也转,灰尘也吹过了,

内容的回复:用户手册上面有专门的代码故障排除 实在不行可以联系我  13911361470  我们公司是ABB指定售后服务中心

网友BL:
你好 请问ACS800怎么进入隐藏菜单

网友BL:
你好 请问如何才能进入ACS800的隐藏菜单呢

网友BM:
请问 acs800 又饿米有监控功能  如果电机被强行带动旋转 会不会在显示屏上出现  HZ     A      %     (宏转矩)控制的

 单机在面板上可以加速 远程联动的时候 开停正常 加速的时候无响应 是不是那个程序被修改了

网友BN(2011-04-05):
最近接手一台ACS800 110kW 变频,故障现象是上电,自检不通过,找来一块Acc800I\O板换上后,终于进入到了待机界面,但,改为本地控制一按启动就报 3220 直流欠电压,查看1.07项检测的直流电压为零,测量通讯板直流检测端信号为544V,再测量前端可控整流部分,可控硅阴阳两端阻值分别为8K 20K 80K ,分析可能绝缘性能下降窜入直流,随后,更换三块新可控硅,通讯板也更换还不行,又哪第二块通讯版换上还不行,请教各位,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了?恳请各位分析指教15166205392

网友BO:
ABB ACS800变频器,使用在行车起升机构上,更换完变频器主板RMIO-O2C后,出现板子冒烟,烧毁的现象,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望楼主指教

网友BP:
请问一个问题,我有一台ACS800和一台ACS600的变频器,进线电压三相交流525-590伏,能否使用在进线电压380v的电源上

楼主:
对:llf03021 关于请问一个问题,我有一台ACS800和一台ACS600的变频器,进线电压三相交流525-590伏,能否使用在进线电压380v的电源上
内容的回复:可以,需重装软件,或更改直流欠压值,如果内部有变压器,注意跳线。

网友BQ:
acs604看不到参数!只看到14 ,15,16,17 其他都看不到了?高手指点!

网友BR(2011-05-23):
楼主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ACS600变频器 控制面板显示运行频率为负是怎么回事?

网友BS:
ABB  ACS800变频器运行时经常停车,故障代码PP OVER  TEMP 。说明书上找不到这个代码,请问这个代码什么意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BT:
楼主能谈谈ACS800的动态响应的调整方法吗?速度环和转矩环如何综合考虑,同时根据电流的波动如何调整动态参数。谢谢

网友BU(2011-07-02):
我厂2002年投入的ACS600系列变频器最近出现I/O COMM故障报警(不是立马出现),我将NAIO扩展模块通过参数98.06取消后,将外部给定信号改接到变频器基本端子AI2输入,输出改接到AO1、AO2启动正常,可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又出现I/O COMM故障报警,难道要将板子上的DIP开关打至off彻底退出NAIO扩展模块吗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BV:
大家好,ACS800运行中出现 ACS800 0016_3SR 是什么问题呢,求助

网友BQ:
acs 800 欠压

网友BW:
型号 ACS800-04-0320    电机250KW变频异步电机

变频器在运行的时候有很大的励磁声音,等电机运行到额定转速 1500时声音会变小一些,但是还会有,经售后指导 让电机运行半个小时之后重新做辨识 ,然后再运行,声音有所改善 但是还是 会有明显的励磁声音 ~控制模式DTC  无电机编码器。我是第一次用ABB的变频器,以前都是接触伟肯的变频器,从大到小都没有发现过这种声音,

楼主:
你激活磁通优化功能试试看?电机是什么品牌?

网友BX:
楼主,您好!我有台ACS800-7 的690V变频器,使用了6年多,最近有个怪现象,有几次在长时间停机后再运行时,72小时内会发生一两次+PPCC LINK 故障,复位后马上可以开,检查PBU和逆变单元AINT板两端的光纤没有松动,指示灯非常亮,运行一段时候就不报了,请问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想屏蔽这个故障报警的话,需修改哪个参数?

网友BY(2012-01-05):
我们有两台ABB800变频器,45KW都是带同步电机的,一个月大概出现两次左右的2310过流报警,复位以后重新开启后一切正常,但是过段时间还是会报警,一台换异步电机后,没有出现报警,一台换了新的变频器后,也没有出现报警。想知道2310报警一般是IGBT出问题,还是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BZ(2012-03-13):
我们这里有一台ABB800的变频器,是当初与32环ABB板型仪一起订货安装的,设备是铝箔轧机。安装已经有6年了,从去年开始出现铝箔料厚度大于0.15mm的,实际速度跟不上给定速度,小于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ABB800是与普通的ABB800有区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CA:
正规部队开到 地方部队发来贺电

网友CB(2012-04-20):
ACS800,低转速时输出355V,全速时输出只有340V,直流母线500V,所以老造成电机温度过高,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CC(2012-05-21):
我有一台800变频开机自检就报4210故障,清除不了,我查过环境温度正常,风扇运转正常,通风良好,感温热敏电阻也拆出测量和好的比较阻值左至正常,加热阻值变小也正常,不知好有啥原因,是驱动板有问题,问题在哪儿,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CD:
各位前辈,请教下,ACS800变频器要使用瞬时压降重启动功能,那几个参数一定要设置?另外参数设置后,电压有瞬时压降后,变频器一定会重启动吗,是否与当时的运转频率及负载还有关系,谢谢!

网友CE(2012-08-21):
您好,我的ACS800变频器一直用着都很正常,最近没什么特殊的变化,突然间就启动不了了,我们用的是钻井泥浆泵,现在已启动就报2310过流故障,不能启动,变频器模块的问题已经排除,电机和电缆也都用摇表测试过了,均属正常。。。苦恼啊!找不到原因,现在怀疑是主控板的内部程序问题,或者是主控板的本身故障,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CF:
我有一台ABB变频ACS800-04-0260,故障现象;运行中无显示,指示灯不亮,直流无输出。刚换电阻后,指示灯都亮,但直流仍无输出,刚换触发板依旧,请赐教。

网友CG(2012-10-17):
我想知道下ABB变频器都有哪些系列的,都有什么优点?求大师

网友CH:
引用 网友Q:
回复内容:对:西湖龙井 关于 我有一台ACS800---200KW变频器,三个快熔都烧了,可我检查了整流桥,逆变模块主回路都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希望能够提供传动的序列号,这样方便查询,有问题可以咨询24小时服务热线400 8108885,以方便及时地给您处理。内容的回复:

网友CI(2012-11-24):
我的变频器开机后显示APPLERROR 13,按操作面板没有任何反应,给ABB公司打电话,他们也不能查出是什么问题,请问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CI:
ACS800开机后操作面板显示APPLERROR13,面板操作没反应,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哪位朋友知道吗?

网友CJ(2013-01-25):
对:zhuangdeyu关于你好,感谢您开辟此版块,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下。我们用的是ACS800-11的变频器,在使用时发现当变频器频繁启动时,时常会出现ID number自动跳转到2的情况,这样就必须停下来手动将ID number改为1后才能正常使用,由于我们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并且使用的改型号变频器数量较多,修改参数比较麻烦,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请问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如何改进,敬请赐教。内容的回复:

把整流控制板和逆变控制板的控制地都改成内部就好了。逆变的16.09整流的16.07参数

网友CK(2014-02-13):
我手上有台ACS800 132kw维修,单板电源板送直流,没有母线电压,不知道该机型是怎么采取方法屏蔽母线直流电压,谢谢接触过ABB的大师给与解答!!!

网友(2014-03-31):
问一下ABB变频器(带起升宏)用在起重机上,下降的时候都是先上升一点,在下降吗?

网友:
我用的是ACS800变频器,用于大车行走。早晨变频器突然出现PRESS FUNC TO START      OPTION SETUP,

然后我就把参数从新设定,从新上电后发现还是出现这个报警,我从控制盘传入参数,还是出现此问题,是不是主控制板里边元器件损坏了。

更换新的控制板现象消除了

网友CL(2014-05-05):
有一台ABB800-04-0400-3,负载为水泵电机,电机功率为280KW,变频器报+DC overvolt应该是直流母线过压,还有台报5210然后,停机。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能把一排电气柜的总进线断路器1000A顶掉呢。这一排柜子就这三台变频器,还有一台不运行,变频器上口是ABB的OT800E03K隔离开关。故障基本上是两三天就一次,复位后变频器还能继续用。

在线等答案。

网友CM(2014-07-07):
楼主你好,我这边现在有一台ABB公司的变频器,上电显示错误“FF51”,请问这个一般来说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CM:
引用 网友CM:
楼主你好,我这边现在有一台ABB公司的变频器,上电显示...

新手,求各位原谅,主要是没接触过几次变频器,才开始接触。

网友CN(2014-12-10):
我们有一台acs800-01-0030-3 p901 n652的变频器用于5t桥式天车钩头提升机构的改造。制动电阻选用的型号是sace15re13。重负载下降是总报7111故障。只有把转速调整到很低的情况下才不报故障。请问老师是不是没有制动斩波器造成的?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斩波器

网友CO:
可以把800的说明书发给我吗?刚装机台,没有说明书,邮箱地址85469110@qq.com谢了!

网友CP:
引用 网友CN:
我们有一台acs800-01-0030-3 p901 ...

我们公司大力神的行车用的ACS800-01-0050-3+D150+P901

网友CQ:
对:   问一下ABB变频器(带起升宏)用在起重机上,下降的时候... 内容的回复!

建议你加编码器反馈

网友CR(2015-02-09):
有个技术性的难题困扰好久了,一直没有解决,具体如下,求高手解决:

1、背景:我们使用到的是ACC800 ,起升变频器

2、故障现象:偶发了一次,差点造成重大事故。在进行慢速起升时出现了溜钩现象,操作手柄回到0位后,钩头还在往下掉。检查制动器等都无问题。

3、怀疑:怀疑变频器参数和PLC程序设置存在问题。

各位大神能不能给个指引性的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CS(2015-03-30):
acs800 带双电机 在制动电阻改造的过程中由于失误造成电阻接线接地.使用后变频器报3220故障,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只有220V(接入380*3)怀疑为整流模块故障。更换同型号同参数变频器后报过流故障。经观察发现停车时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4-5倍。重新拷贝上传参数后故障依旧。

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CS:
引用 网友CR:
有个技术性的难题困扰好久了,一直没有解决,具体如下,求...

  请问你们的制动用的是液动推杆 还是电磁式的,起升重量是多少。 一般情况溜钩和变频器设置关系不大。如果抱闸制动OK的话变频器动作的时候会报7121堵转。。。。建议调整抱闸后再作实验(带载)。

网友CT(2015-06-09):
你好老师!小弟菜鸟一个!现在在修一个800系列132kw的机器!现在修好了!不知道怎么的上电不显示???而且直流500v也没有完全没充电进去!这个百思不得其解!希望老师能给我指点一下!(机器以前被人做过手脚)

网友CU:
引用 网友CT:
你好老师!小弟菜鸟一个!现在在修一个800系列132k...

 充电接触器合闸了吗?

网友CV(2015-08-07):
引用 网友AT:
楼主,你好!我厂现在有一台ACS800的机器200KW...

检查下ASFC-01C,最好更换个好的试试,你的情况我在现场也遇到了,后面把ASFC板更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CV:
引用 网友K:
ACS800-11KW的直流电压是怎么检测的?

 有两根线分别接直流正和直流负,送到AD内转换成数字量

网友CV:
引用 网友AW:
版主:你好!  我们给钢厂的设备上配了6台ACS800...

 用drivewindow软件设置就是撒

网友CV:
引用 网友BE:
我们用的一台ACS800-104-0020-7的逆变器...

 不需要,把20组里面电流限制放大点,就好了。弱磁的时候电流限制小了不的行

网友CV:
引用 网友AX:
现公司ABB变频器ACS800-01-0030出现以下...

 你的参数里面设置AI输入没呢?一般我们都是用AI1与AO并联连接进行外部给定(不是走通信方式哈)

网友CV:
引用 网友CR:
有个技术性的难题困扰好久了,一直没有解决,具体如下,求...

 投编码器没有哦?如果投了编码器,重新辨识电机应该就可以悬停。我以前也遇到过,电机没有辨识好,启动电机后,电机以1转每秒的速度在旋转,后来重新辨识,投编码器就好了。

网友CV:
引用 网友CE:
您好,我的ACS800变频器一直用着都很正常,最近没什...

 你可以把泥浆泵缸套松开,在本地一点一点的试试,保证电机的扭矩是放开了的,如果还是报,检查ASFC板,看二次合闸是否完整,不能是虚合闸

网友CW(2016-04-18):
引用 网友CC:
我有一台800变频开机自检就报4210故障,清除不了,...

网友CW:
我也一台跟你一样75KW  现在都没有搞好!

网友CX(2016-11-06):
老师你好,我现在有一台acs800的变频器。DTC模式下将停车方式设置为自由停车,42组参数的机械制动也关了,但是检查第三个辅助状态字显示的是112,停车方式也还是按斜坡停车不是自由停车。这会不会还有其他参数限制或是控制方式限制呢?

网友CY:
好专业,好高大上啊。。。。。。

网友CZ(2017-04-12):
用drivewindow上传的数据里是不是板子的程序和参数都有了?

网友DA(2017-07-08):
引用 网友V:
ACS800上电一直显示CDP312 PANEL V5...

引用 网友V:
ACS800上电一直显示CDP312 PANEL V5...

有重装软件试过吗?是否可以

网友DB(2017-09-18):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ABB服务团队人员能够开辟此贴,我是专门做起重...

 借此宝地,推荐一下“ABB变流器智能测试仪”,可对整机进行测试,也可对IGBT模块单体测试,快速判定故障点,指导维修。

网友DC(2017-10-30):
出来冒个泡,希望一起努力,把abb传动越做越好,

网友(2017-12-13):
不错的板块,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DD(2018-01-29):
引用 网友H:
我们线有一台ABB的ACS800的20KW逆变器,它是...

找到原因了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D:
引用 网友Q:
回复内容: 对:网友P 关于 我有一台ACS800-...

什么原因呀

网友DE(2018-06-30):
引用 网友CW:
我也一台跟你一样75KW  现在都没有搞好!

ACS800报4210,温度正常的话先把参数备份了再直接换RDCU板。然后把参数下载,应该能恢复

网友DF(2018-09-08):
我公司有其中6、7台ABB800     37KW变频器总是出现2340故障,有时可以复位,有时不可,冬天故障率高,发现用烤灯烤烤会管用!请问问题在哪一块?如何查证?谢谢

网友DG(2018-10-30):
引用  的回复内容: 问一下ABB变频器(带起升宏)用在起重机上,下降的时候...

我们用的N697的也是这个样子,但是N652的就不会.这个希望楼主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DH(2021-12-03):
10年前珠江啤酒厂--抓煤卸船车间---天车---用ACS800----还行,力矩控制;8年前用丹佛斯FC302---在深圳华美钢铁改造7天天车-----感觉更好(调试很费力--第一次FC302)

网友DH:
都是力矩控制模式,抱闸要延时1S打开----这个要多次测试

网友DI:
厉害了http://www.c3jw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