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警报设定如何设置

楼主(2009-03-13):
请教各位高手,台达触摸屏警报设定如何设置,如下图所示,我如果想设置
D0>1000的时候警报应如何设置啊,画面中好像只有ON/OFF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台达报警是有一个起始地址 当然可以为位 ,也可以为字,这里以位举例吧  假设起始地址为m0

 那么m0就对应第一条报警信息 m1对应第二条报警信息 。。。。

  所以你可以在plc里做个判断

  ld> d0 k1000

= m0

这样就ok了 当然也可以通过人机宏函数来完成判断  还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 021-63012827-291 李

楼主:
当报警起始地址为字装置时,比如说是D0,那第二条报警信息对应的是什么?

网友A:
D0的bit0--bit15对应第一条报警---第16条报警

  比如 D0=1  第一条报警

   D0=2  第二条报警

  D0=4 第三条报警   D0=8  第四条。。。。。

网友B:
 O(∩_∩)O哈哈~  路过,我刚开始这个问题也试验了好多次 理解了就好办多了,继续帮顶

网友C(2012-01-13):
如何在台达人机界面的首画面中设计密码登陆?

网友D:
没有速度显示,怎样短接扩展口,软件怎样升级

网友E:
呵呵!学习了,只是用子画面作报警信息;更加好看一些。

网友F(2020-07-07):
引用 网友A:
D0的bit0--bit15对应第一条报警---第16...

网友F:
引用 网友A:
D0的bit0--bit15对应第一条报警---第16...

-------------------------说实话,我也没搞明白,感觉有点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