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数据从屏中写入PLC中?

楼主(2009-03-13):
我用的MCGSTPC1062K,从仪表中采集的数据传到屏中,现在我想把数据从屏中写入PLC中,请问应怎样做呢?

网友A:
在屏中以变量的形式从仪表中读数据,再把要写入PLC中数据对应的变量名添加到PLC相应的通道中就可以了

网友B:
1、添加仪表驱动和PLC驱动

2、将仪表驱动添加的通道连接变量

3、将PLC驱动添加的通道连接变量

4、写入PLC的过程,就是将仪表驱动连接的变量赋给PLC连接的变量

网友C:
对应plc的数据块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