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节能模式运行

楼主(2009-03-13):
我有一台富士P11 75KW 变频器,参数里面有一项是节能模式运行,我想请教各位什么是节能模式运行?

网友A:
所谓节能模式运行,是变频器在时刻检测负载电流,当检测到负载较轻时,变频器自动降低输出电压,该输出电压的比例也可以设定,这就是节能模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