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B PowerFlex700S变频器过程

楼主(2009-03-13):
正在修一台AB 公司PowerFlex700S变频器,是直流540V供电,据AB公司的人说国内很少用这种机器的。因此,找资料都很难。请大家跟我一起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并请您积极献策。变频器跟DriveLogix通讯的。

据客户说变频器加540V电无任何反应,我拆机后发现模块坏了。该模块是一只6单元的逆变模块,其中有2个单元的逆变管子全部击穿,但续流二极管都是好的。而且模块上面有一块IGBT TERMINAL电路板上有明显的烧坏。

上电无反应,我想开关电源应该是坏的,因此我拆下开关电源板,大致测了一下,没发现坏的元件。找供电电源才发现3845的供电电源是经过IGBT的C5送过来的,另一路是外接的PS+\PS-送过来的,但客户那边说PS+/PS-没有接线,所以判断电源只能经过模块送到3845的。(这种电路以前没见过),所以,模块坏了,开关电源也就没有了电源供电。

接下来我可以直接给开关电源板供电,判断开关电源是否正常。但要想判断驱动是否有问题,就必须运行才能测出来。该变频器是带编码器的,我现在没有这个编码器,我怎么运行呢?找了说明书看参数也没看出来是怎么给变频器运行信号让它运行的,里面的参数有1000多个。请教高手指点,怎样可以不用编码器就让变频器运行起来?

网友A:
你的是多大功率的

我之前修的是110KW的

 你说的不错,AB700系列的开关电源是从逆变过来的,所以模块坏了,肯定没显示,

PS正和PS负确实是接电源板连接的,但若用外部交流供电,这时绝对不能在从这两个端子供电,正常时这两端有500多V

慢慢来,我修那台是让别人搞坏了我才搞的,当时花费了不少精力,因为电源板上的芯片换了好几个错误的型号

网友B:
越修越坏,还是不修了为好

网友C:
如果不是用编码器的话,需要查看其参数,哪一个是控制反馈信号的,将反馈信号屏蔽,也就是开环运行应该是可以的,另外我怀疑PS+\PS-,是不是整流之后的直流电

网友D: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罗克韦尔变频器的,你说的故障我们以前修过,可以发到我这边帮你处理。山东潍坊海诺恒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36-8781171          张先生       13563699900

楼主(2010-01-20):
AB 公司PowerFlex700S变频器设计缺陷就是所有电源都是从逆变模块上供过去的所以没显示的话肯定是模块坏了

网友E(2012-04-10):
我之前修了几台700的都是模块炸的。现在接了一台20DH385NOENNBNANE这个型号的,第一次遇到那位高手维修过这个系列的?如果方便的话大家交流下我手机18853505259王

网友F:
这种变频器一般都有开环模式,或者点动模式,就可以不需要编码器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