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参数

楼主(2009-03-13):
请教各位高人直线电机参数

1.马达型号,最大,电压(Motortype, max. voltage ph-ph)

2.最大推力(Peak Force)

3.最大电流(Peak Current)

4.最大连续消耗功率(Max. Continuous Power Loss)

5.最大速度(Maximum speed)

6.马达力常数(Motor Force Constant)            ?

7.反向电动势(Back EMF)                                   ?

8.马达常数(Motor Constant)                             ?

9.磁极 节距NN(Magnet Pitch)                          ?

10.阻抗/每相(Resistance per phase)              ?

11.静电效应/每相(Induction per phase)            ?

12.电气时间常数(Electrical time constant)        ?

13.热阻抗(Thermal Resistance)                         ?

14.马达引力(Motor Attraction Force)                    ?

请教各位高人帮我介绍下,我问号的问题,.比如两个牌子的电机,力.电流,电压都差不多的情况下.看什么参数比较电机的好坏.还有这里那些参数是最关键的.

谢谢拉.

网友A:
1.最大电压( max. voltage ph-ph) ———最大供电线电压,主要与电机绝缘能力有关;
2.最大推力(Peak Force) ———电机的峰值推力,短时,秒级,取决于电机电磁结构的安全极限能力;
3.最大电流(Peak Current) ———最大工作电流,与最大推力想对应,低于电机的退磁电流;
4.最大连续消耗功率(Max. Continuous Power Loss) ———确定温升条件和散热条件下,电机可连续运行的上限发热损耗,反映电机的热设计水准;
5.最大速度(Maximum speed) ———在确定供电线电压下的最高运行速度,取决于电机的反电势线数,反映电机电磁设计的结果;
6.马达力常数(Motor Force Constant) ———电机的推力电流比,单位N/A或KN/A, 反映电机电磁设计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反映电磁设计水平;
7.反向电动势(Back EMF) ———电机反电势(系数),单位Vs/m, 反映电机电磁设计的结果,影响电机在确定供电电压下的最高运行速度;
8.马达常数(Motor Constant) ———电机推力与功耗的平方根的比值,单位N/√W,是电机电磁设计和热设计水平的综合体现;
9.磁极 节距NN(Magnet Pitch) ————电机次级永磁体的磁极间隔距离,基本不反映电机设计水平,驱动器需据此由反馈系统分辨率解算矢量控制所需的电机电角度;
10.绕组电阻/每相(Resistance per phase)———电机的相电阻,一般情况下给出的往往是线电阻,即Ph-Ph,与电机发热关系较大,在一定意义下可以反映电磁设计水平;
11.绕组电感/每相(Induction per phase) ———电机的相电感,一般情况下给出的往往是线电感,即Ph-Ph,与电机反电势有一定关系,在一定意义下可以反映电磁设计水平;
12.电气时间常数(Electrical time constant) ———电机电感与电阻的比值,L/R;
13.热阻抗(Thermal Resistance) ———与电机的散热能力有关,反映电机的散热设计水平;
14.马达引力(Motor Attraction Force) ———平板式有铁心结构直线电机,尤其是永磁式电机,次极永磁体对初级铁心的法向吸引力,一般高于电机额定推力一个数量级,直接决定采用直线电机的直线运动轴的支撑导轨的承载能力和选型。

 直线电机的选型首选推力或者速度,然后看连续消耗功率、热阻和散热方式和条件等,再次看供电电压和电流,如果对快速性有要求还要看电气时间常数。个人意见,最最反映直线电机性能水平的是推力平稳性、电机常数和热阻,不过推力平稳性指标多数厂家未必会直接给出。

网友A:
关于“11.静电效应/每相(Induction per phase) ? ”———有一回一个说德语的代理商找某公司负责采购事宜的副总推广其代理的某种进口产品,说明书上赫然标明其产品的特点和名称:无诱导电阻,以至于那位副总几乎当场晕倒!

该“无诱导电阻”的英文原意为:non-inductive resistance

楼主:
多谢,十分的感谢.牛人就是不一样

楼主:
奇怪,打个广告都不行

楼主:
波恩兄,请教你问题.

有在网上看到说马达力常数是反向电动势的1.15倍,请问这是理论值吗?

还有看到到各个直线电机厂家,这个比值都一样,比如大族的3.美国KM是1.22.华嶺电机是1 HIWIN的是1.6~2.0.我们荷兰TECNOTION是1.2~~1.3.

是不是这个比,不重要,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

网友A(2009-04-12):
电机的推力系数一般以出力电流比来标示,比如N/A,Nm/A

反电势系数一般用电压速度比来标示,比如V/(m/s),V/(rpm)等

以电机的机电转换公式可以推导出其间的关系,具体过程如下:

直线电机的机械输出功率为Pm=F*v =Cm*I*v,其中Cm为推力系数,I为电流,v为电机运行速度

电机电气消耗功率中的电磁转化功率为:Pe=ε*I=Ce*v*I,其中Ce为反电势系数,v为电机运行速度, I为电流

令Pm=Pe,则有Cm*I*v=Ce*v*I,从而可以导出Cm=Ce,以此可以标1,此时的 ε 视同为直流系统的反电势;

如果考虑Pe=3ε*I,即 ε 为相反电势,则可以标为3;

如果考虑Pe=sqrt(3)*ε*I,即 ε 为线反电势,则可以标为sqrt(3),即1.732;

如果给出的 ε 是幅值而非有效值,则还需要除sqrt(2),则有1.732/1.414=1.225

网友B:
太精彩了,学习。

网友A:
抱歉!“比如推力常熟、发热量、电感与磁场、铜线体积、材料等的关系”这显然属于电机的电磁结构设计直接相关了,除非有过相当丰富的设计经验,否则没地方找这些资料。

原理性的东西可以看书,查文献。

网友C:
谢谢波恩兄的答复!

网友A:
在哪里做直线电机的参数检测?内资品牌还是外资?

受困惑的具体问题是否可以贴出来请大伙儿议议?

楼主:
波恩老大,您好,我是 一个搞直线电机销售的,对太原理的东西也看不 明白,不过,最近把那个叶老师的《直线电机手册》看了一大半,感觉也没有讲什么东西,您能否推荐一本适合我看到书看下呢,谢谢

网友A:
叶先生的书主要是讲感应式直线电机,现代直线电机主要是永磁结构,建议看看沈阳工业大学郭庆鼎的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试着查查?

网友C:
大家要是找到永磁同步直线电机设计的书或材料一起分享一下阿。

网友D:
60亿RMB直线电机?  这个数字太诱人了一点。

楼主:
具体数字不太清楚,我也没有做多久,感觉直线电机趋势蛮好的 ,但现在不好做。16楼的兄弟,你们公司用到直线电机很多吗?AKRIBIS的直线电机怎么样,说说看

网友E:
现在直线电机国内能做到多大,哪位有图片欣赏一下,还有发点参数上来

网友A:
对目前的直线电机市场规模很真是不了解!会有60亿?太大了!国内伺服市场还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要是现在真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也要跃跃欲试出山做直线电机了!呵呵!

网友D:
波恩老兄,直驱电机肯定市场前景很好的,你早该出山了,呵呵。

网友A:
此间乐,不思蜀也!

网友C:
呵呵,感觉不少啊

网友C:
回十九楼哥们,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波恩老大,能不能知道你目前做哪一块呢?

网友C:
直线电机军事上应用的也比较多,像咱们中国海军一直垂涎的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电磁推动超静音潜艇,高速电磁炮等都用的是直线电机。

网友F:
楼上朋友,可否考虑让华嶺定制,我们的定制能力非常强,接的有些单都是别人不能满足的硬骨头,都能完美交货。

测试评估后就可以知道优劣了,也算是为国产品牌争口气吧!

www.uprem.cn, 0755-25835135,shuf@uprem.cn

如能给予机会证明,不胜感激

网友C:
呵呵,楼上的哥们好啊

网友C:
电机的厂家选用基本上由上级领导确定,我主要是负责技术上的测试,以后还请指教啊!呵呵……

楼主:
楼上的 ,接触过TECNOTION的直线电机不,我们和AKRIBIS,PBA比较过,比他们推力稳定性,速度方面有很大的 优势,和华嶺还 没有比较过。

网友A:
很热闹吗! 广义直线电机的应用确实很多,北京地铁机场线用的是日本的电磁推进技术,坐过一次,感觉噪声忒大!

to “陈庆生”:我目前做面向数控系统的伺服驱动。另,贵公司做什么业务,直线电机的用量大吗?

网友G:
华嶺的直线电机目前在数控机床上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现在用直线电机的行业越来越多了,但愿国内的直线电机厂家要抓住发展的机会,多获得市场!

网友A:
“华嶺的直线电机目前在数控机床上应用的比较广泛”———真的还是假的?! 是国内机床厂商吗?

网友D:
直躯电机市场和普通司服电机的区别是,直驱电机牵涉到很多客户定制的内容,这个方面国内厂家比国外厂家有近水楼带之优势,抓住机会。

网友A:
“直躯电机市场和普通司服电机的区别是,直驱电机牵涉到很多客户定制的内容”———没错!直驱推广,应用先行!

网友C:
谢谢31楼的哥们

网友C:
是这样的  呵呵  不错

网友C:
有一项指标是这样的,出力比较大

网友A:
对温升的要求不低了,而且还要看电机的体积!

光刻机!做得好,一定能成真正的高端产业!

网友D:
温升要控制一度以内,应该不是说从处态到稳态吧?如果是稳态时保持1度,那还有可能,运动负荷也要合理分配,加水冷?

网友C:
谢谢波恩兄的夸奖 所以各位请好多多指教

网友F:
    国内直线电机在机床上的应用,大多停留在科研产品的层面,推出产品的几乎没有。对于国内机床厂商而言,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国内机床厂商什么时候用丝杠制造出的机床达到了国外丝杠高档机床的水平,使用直线电机制造世界级别的机床也就指日可待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尖端的技术人才,不搞好关键性工艺技术,即使使用了直线电机也很难制造出高端产品。

    华嶺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在为客户订制的精密磨床上使用了自己的直线电机,这一产品已经交付给台湾一些精密模具厂使用。

to “陈庆生”:

    原来是自家人,见笑了,看来交流太少,不好意思。

to "maoyanfeng":

    你在哪里推广华嶺电机,好像不太认识你。哈哈,华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网友A:
磨床可能会是国内直线电机在机床应用的突破口,平面磨,外圆磨,凸轮轴磨床,珩磨机等。再就是大型龙门机床,可惜不会有量。

楼主:
42楼的兄弟,TECNOTION开始是飞利浦直线电机的研发部门,专门服务于光刻机的 ,比如ASML.后面才独立出来的。你们研发光刻机,要求性能好的,可以考虑TECNOTION啊,对于你温升控制在一度以内,我去问下我们专业人士。

网友C:
多谢45楼的哥们

网友C:
现在有个问题大家指点一下:永磁同步直线的功耗怎么求

网友A:
“我在tecnotion产品列表中没有看到动磁铁的双边型直线电机”& “如果电机由原先的三相进线改为40根进线,然后由控制器对其分段供电,这样分段式设计的电机每段的供电是不是减小了,从而降低了电机的发热”———你们的直线电机行程要求很大吗?

网友A:
重复了,见谅!

网友C:
有效行程要求为840mm

网友H:
十分的感谢.牛人就是不一样

楼主:
我的帖子分页了,楼上的,被你做了个沙发。真幸运。

50楼的兄弟,邮件已发,注意查收。谢谢

网友A:
840mm的行程,有必要分段供电吗? 感觉你们是在用定初级,动磁体的安装模式,而且初级很长,磁体短小,是这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磨床可能会是国内直线电机在机床应用的突破口,平面磨,外圆磨,凸轮轴磨床,珩磨机等。再就是大型龙门机床,可惜不会有量。

请教波恩先生,为何不会有量?

楼主:
这个电机,我看过,BOSCH展出来的。

网友A:
大型龙门机床用量不会太大,所以对直线电机的销量贡献有限。

多段初级,就得用多个驱动,还得解决相邻驱动级的切入切出和驱动同步,初看有难度。

网友I:
tecnotion产品列表中没有看到 U槽无铁芯直线电机,您如果有相关的资料,望能发一份给我。非常感谢    我邮箱是247816277@qq.com

楼主:
邮件已经发了,注意看下。

网友J:
我手头有些芯片可以用来开发直线电机的驱动器,这款芯片是德国TRINAMIC公司开发的型号是TMC603这款芯片有个非常好的性能就是不需要霍尔传感器进行磁极换向的功能,这个技术很不错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研究一下,我们的邮箱nicegaowei@yahoo.com.cn

网友K(2009-07-03):
我的帖子,我来顶起,

国内做感应直线电机是不是哈尔滨泰富很牛,好象做了很多流水线,用了很多单边直线感应电机做了邮政、运输方面的流水线。

直线感应电机和永磁同步直线电机有什么区别呢,感应的难控制、控制精度不高,还有什么其他的区别吗?请教波恩老大。

网友A:
波恩就是波恩,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师,切记!!!

感应式直线电机和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在电磁原理上的区别和异步电机与永磁同步电机的区别基本一样。

弱势表现为:

在直线化之后,感应式的端部效应会更为凸显,永磁也有,但相对较轻。

感应式的气隙概念上比永磁式的要小一个数量级,0.1mm vs 1mm,因此较大的平面气隙的均匀性保障较难,工艺成本较高。

感应式的做调速和伺服应用,相对永磁的要难,而且动态特性和低速出力特性不够好,发热严重,推力体积比小。

优势为:

梯型(对应旋转的笼型)次级没有对外磁力污染,初级不通电,就没有法向吸力。

可以使用增量式反馈。

泰富的感应式直线电机技术源于浙大的叶云岳,用在流水线和物流传输线上是一个很好的卖点,就其技术实质而言,其运行原理更接近高滑差异步力矩电机,可以工频启动,低速运行,调速甚至不必调频。

网友K:
其运行原理更接近高滑差异步力矩电机,可以工频启动,低速运行,调速甚至不必调频。              这句话,我不明白,可能我太菜 了,在直线电机方面你是懂的比我多,入行比我早,你就是我老师啊。

网友A:
不必如此客气!

一般的异步电机稳态运行滑差较小,在5%左右,甚至以内,而高滑差力矩电机的滑差往往很高,泰富的直线电机滑差可能会高达80~90%(个人猜测)。

关于高滑差异步(力矩)电机的原理,建议查阅电机类的书籍。

网友L:
请问各位专家,直线电机有带报闸装置的吗?因为要做垂直运动。

网友A:
有!液压抱闸。在北京机电研究院的直线电机直驱加工中心样机上见过,好像是Rexroth的。

另外,Schneeberger也有直接带抱闸的导轨。

网友M:
看来需要见识学习的东西真的好多

网友N:
我现在公司就是做磨床的。现在好象在砂轮进给轴开始用直线电机取代原来的伺服电机。有考虑采用国产的直线电机的想法。但是就是驱动那里不好配。你用老外的数控系统后,驱动器,电机基本都要用它的电机。

网友A:
“有考虑采用国产的直线电机的想法。但是就是驱动那里不好配。你用老外的数控系统后,驱动器,电机基本都要用它的电机。”———未必,Fanuc的驱动就可以接入Etel的力矩电机,西门子的系统在磨床行业应用广泛,用它的系统,就必须用它的驱动,但未必一定要用它的电机,只有传感器选用合适,驱动器中极距参数用户可设,就可以用国产电机,不过国产电机的低成本未必对降低系统总成本有多大贡献,个人以为。

“我现在公司就是做磨床的。现在好象在砂轮进给轴开始用直线电机取代原来的伺服电机。”———很好的技改和升级方向。

网友K:
磨床上的粉末会被直线电机吸去吗?还是要通过什么隔离。

网友A:
防护做得不好,磨下来的铁粉会粘在直线电机的永磁体上,多了还会堵塞气隙。

所以直线电机的应用必须做好隔磁和防磁处理,还有防水防液体保护,磨床尤甚。

网友L:
请问,我需要直线电机速度是3m/s,反电势常数是23,电机最大速度是4M/S,请问,根据这个几个参数能推算出直线电机的供电电压时多少吗?谢谢。

网友A:
反电势常数 × 电机最大速度 便是:23*4=92 再放大1.5~3倍,比如用220V直接整流供电。

网友L:
多谢,如果没理解错就是通过这两个参数,就可以算出需要的最小供电电压了。

网友O:
"反电势常数 × 电机最大速度 便是:23*4=92 "

还要考虑电机电流与线圈电阻的吧,否则高速电机没力.

网友A:
正如刘版主所言,必须留出裕量,以抵消L×di/dt+i×R附加的额外压降,尤其是需要高速过载运行时。

网友P(2009-09-04):
请教波恩兄一个问题:

Max. voltage ph-ph:这是直线电机最大线电压,若为150V,是不是若电压超过150V,则有可能将电机绝缘击穿?那么若设计驱动器的话,最大直流供电电源的电压应该为多少?

网友A:
直线电机的所谓最大线电压可能和交流伺服的类似指标相当,一般跟反电势系数有关,150V可工作的电机其绝缘耐压肯定不止这么低,个人以为不会低于500V,具体情况建议咨询厂家。直流母线的供电电压不妨靠电网规格,220Vac或380Vac直接整流,即310Vdc或560Vdc。

网友P:
逆变器的输出要通过LC滤波器接电机,因为输出为电流PWM,所以不知道加在电机上的线电压最大是多少。

供电电压应该有一个范围吧,最高速度时的反电动势再加上线电压最大值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如果没有LC滤波器,施加在电机上的线电压峰-峰值就是直流母线电压,无需考虑与反电势的叠加。

网友L:
请教波恩兄一个问题,

如何应用反电势常数来进行计算,叶老师那本书里也没具体的解释直线电机参数的定义,计算公式,和如何应用,波恩兄能否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P:
再次请教波恩兄几个问题,小弟再做永磁同步直线电机的驱动,有几个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希望能赐教

1,所选永磁同步直线电机的参数里有连续电流(continuous current)为10.3A。由于该电机反电动势为正弦波,因此,采用正弦电流驱动,请问这个连续电流是正弦电流的幅值还是有效值?也就是说,推力与力常数的比值是电流的有效值还是幅值?
3,根据反电动势常数计算得到的反电动势是幅值还是有效值?
2,另外,电机所消耗的功率如何计算?我是按照电阻及反电动势分别计算
即三相电阻消耗的功率为:I*I*R*3,I为每相电流有效值,R为相电阻
反电动势消耗的功率为:1.732*每相反电动势*相电流
电机消耗的总功率为电阻及反电动势消耗的功率相加
不知道以上计算对不对?谢谢!

网友A:
to “IK_7813”:反电势常数也许对伺服开发的电机模型有用,如果仅仅使用直线伺服系统,个人以为不必关注该参数。

to “zhonghello”:

1,3  负责任的供应商都会说明连续电流和反电势的计量方法,一般为有效值,但未必尽然;

2 电机的功率损耗为铜损(3*I*I*R) + 铁损(?),电机转化的机电能量为 3*相反电动势*相电流

网友P:
谢谢波恩兄的回答

另外,有个疑问,既然每相反电动势为正弦,那么根据三相平衡负载的功率计算公式

电机转化的机电能量是不是应该为:根号3*相反电动势*相电流呢?

网友A:
若用线反电势,才用根号3。

网友Q:
直线电机的加速度,怎么计算呢,谁告诉我一下

网友O:
"直线电机的加速度,怎么计算呢,谁告诉我一下 "

是要根据需求算,还是要根据能力算?

网友Q:
哦,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现在好多直线电机都说能达到几十个G,比如某家说,能达到40G,那这个40G,是通过那些参数确定的,

网友A:
峰值推力比(最小)移动质量。

40G,可能是无铁心U型电机,高推力平板式电机没戏,音圈电机则可能更高。

网友Q:
比最小移动质量,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动子线圈的质量?

网友Q:
还想问下,最大推力和峰值推力的关系和区别,谢谢

网友A:
最小移动质量,自然就是空载质量。

个人以为最大推力与峰值推力很可能没有区别,只不过不同的厂家会用不同的表述。

网友Q:
那有的厂家怎么最大推力和峰值推力都写出来,而且还不一样,但相差不会很多

网友O:
那有的厂家怎么最大推力和峰值推力都写出来,而且还不一样,但相差不会很多
那么,是否可以请教这个厂家呢?有的时候,出现莫名其妙的概念,只是因为简单的翻译错误甚至是印刷错误.

网友Q:
哦,是这样的   ultimate force  3 seconds     120N    ,  peak force  10 seconds  105N,    我不知道后面带个3秒和10秒,是什么意思,

网友O:
"我不知道后面带个3秒和10秒,是什么意思,"

输出的推力自然是与电流相关的,电流自然是与发热相关的,所以会给出这个推力的可持续时间。

peak force 一般是翻译成峰值,可是持续10秒的叫peak force,3秒的我想不出合适的中文了。

网友A:
这么看,ultimate force 可能电机不至于不退磁的最大电流对应的推力,peak force 可能是电机可用于工作的最大推力,各自可持续的时间与电机的发热,热阻和热容有关。

网友Q(2011-03-16):
直线电机平台中,定子与定子之间间隙影响电机运动平稳,怎么解决??

网友R:
我晕,又挖出来了!

楼上说的平板式直线电机吧!

网友A:
为何判定是气隙影响了平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