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400的编程怎么这么复杂?

楼主(2009-03-13):
各位高手,我以前学习S7-200编程时,买了一本书,自己边看边学,很容易就学会了,S7-300/400的编程,我也是买了一本书,怎么就是这么难学呢?你们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可不可以传授一下?

网友A:
掌握关键的几点:寄存器类型,各种寄存器在程序中的引用方法,硬件配置方法,通讯配置方法,plc模块的通道数据或状态如何用寄存器表示,有哪些可直接调用的功能块,软件操作熟练。 我个人认为从这几点熟悉一下就可以,然后编个简单的程序,仿真一下OK了.

楼主:
s7-300的数据寄存器是L和LB、LW、LD吗?

网友B:
300是DB数据块形式的,跟200相比是比较难.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C:
200的V存贮区也可以看做一个DB块。

网友D:
300的学习要搞清楚OB,FC,FB,DB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E:
其实不复杂,就是编程手册等资料的编排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看起来费劲。

网友F:
就是编程手册等资料的编排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看起来费劲。

网友G:
慢慢来,多看多问,总会学会的

网友H:
关键是多练习练习

楼主:
现在学习S7-300感到有点心灰意冷了,学会了也用不上啊。

网友I:
给各位一点建议 ,小弟虽然不做系统这块,,但是也听说过. 现在在世界上用的比较好的 都是西门子的,,我们公司给电站,纸厂做PLC 或DCS时候  都好象用的这个   各位兄弟好好学啊  这个挺有用的

网友J:
学s7-300/400编程,看一本书不行,得看n本书。建议你先看快速入门,然后再看这几本书,《S7-300和M7-300可编程序控制器模板规范》,《S7-300 CPU 31xC 和CPU 31x硬件和安装手册》,《Step7V5_4手册》,《S7-300 和S7-400 梯形逻辑(LAD)编程参考手册》,《S7-300 400的系统软件和标准功能参考手册》。

网友K:
s7-300/400 PLC教案下载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2

网友L:
我也是对FC和FB这两大块比较模糊的

网友M:
西门子S7-300/400PLC的教材送的光盘怎么会不能仿真

楼主:
对:liyou519590175 关于

西门子S7-300/400PLC的教材送的光盘怎么会不能仿真

内容的回复:应当安装PLCSIM这个软件,我以前提问过,你可以看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18170219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