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电阻箱怎样接线?

楼主(2009-03-13):
天车电阻箱怎样接线?
请问天车(50t)主钩电阻箱怎样接线,一、二、三.......档的电阻应该为多少?有时线号看不清了怎样判断哪一组是哪一档?请天车老师傅指教.

网友A:
按图从并头的星点1,2,3。。档接。先找到星点并头,主钩一般是对称切电阻的

网友B:
电工网顶你www.diangongw.cn

网友C:
前两天刚看到的: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2815405600001

楼主:
杨小伟 感谢你 的答复!能不能更详细些呢?还有星点是什么呢?

网友D:
那就要看你需要分成几挡了

网友E(2009-06-29):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刚看到的: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2815405600001我按图接怎么还是不能调速啊。望指教

网友F:
看 你 要用几个档 ! 快的电阻为零! 速度越慢电阻越大! 自己根据各档需要的速度来调整电阻的大小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2815405600001只做接线参考

网友G:
看你要用几个档 ! 快的电阻为零! 速度越慢电阻越大! 自己根据各档需要的速度来调整电阻的大小 !

可以查看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

新麦子~!

网友:
     电路怎么设计的 ~!需要么样的 几个速度等等 ~!~!注明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