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

楼主(2009-03-13):
所谓的张力控制,通俗点讲就是要能控制电机输出多大的力,即输出多少牛顿。反应到电机轴即能控制电机的输出转距。
真正的张力控制不同于靠前后两个动力点的速度差形成张力的系统,靠速度差来调节张力的实质是对张力的PID控制,要加张力传感器。而且在大小卷启动、停止、加速、减速、停车时的调节不可能做到象真正的张力控制的效果,张力不是很稳定。肯定会影响生产出产品的质量。
例:已知空芯卷径
  Dmin=200mm,Dmax=1200mm;线速度的最大值Vmax=90m/min,张力设定最大值Fmax=50kg(约等于500牛
顿);减速比i=9;速度的限制如下:因为:V=π*D*n/i(对于收卷电机)=>收卷电机在空芯卷径时的转速是最快的。所以:90=3.14*0.2*n/9=>n=1290r/min
因为我们知道变频器工作在低频时,交流异步电机的特性不好,激活转矩低而且非线性。因此在收卷的整个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收卷电机工作在2HZ以下。因此:收卷电机有个最低速度的限制。计算如下:对于四极电机而言其同步转速为:n1=60f1/p=>n1=1500r/min。(同步转速公式n=60f/p,其中f是电源频率,p是磁极极对数【在选择电动机时从转数和起动力炬考虑电动机的磁极对数.磁极对数多转数低,力距大.磁极对数少转数高.力距小.一般50HZ交流电动机,两磁极的理论转数为3000转/分,四磁极的理论转数1500转/分.六磁极的750转/分.】 n是电机同步转速。
n和f,p怎么会有这种关系:磁场的旋转速度又称同步转速,它与三相电流的频率和磁极对数p有关。若定子绕组,在任一时刻合成的磁场只有一对磁极(磁极对数p=1),即只有两个磁极,对只有一对磁极的旋转磁场而言,三相电流变化一周,合成磁场也随之旋转一周,如果是50hz的交流电,旋转磁场的同步转速就是50转/秒或3000转/分,在工程技术中,常用转/分(r/min)来表示转速。 如果定子绕组合成的磁场有两对磁极(磁极对数p=2),即有四个磁极,可以证明,电流变化一个周期,合成磁场在空间旋转180度,由此可以推广得出:p对磁极旋转磁场每分钟的同步转速为n=60f/p。

网友A:
本人最近几天,改造了一台张力控制设备,通过测速发电机检测主动轴的旋转速度,变频器根据发电机的电压信号调控被动轴的速度。

开环控制方式,用的是普传变频,V /F控制,外加台达SX系列PLC,目前运行正常。

网友B:
张力的控制关键是卷径的计算,好的算法精度可达1毫米.张力自然稳!

网友C:
错,在加减速,正常工作时很简单

网友B:
正常工作的很舒服容易吗?机器要工作的好,再简单也要花功夫的!

网友C:
呵呵,速度变化时你都做好了还怕搞不定匀速时吗

网友D:
我最近改过一套,在印染机上.想交流的朋友可电我.13771863946夏工.

网友B:
w5880527根本没抓住问题的根本,对张力来说,尤其卷径是变化的,最重要是卷径计算的稳定和可靠!再就是轴操作的工艺问题!我的张力正工作在许多OEM的设备上,有意合作者发邮件到zsjzl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