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的响应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近日在为某机械设备的轴承的润滑供油,采用了如图一的电路发现不能正常工作,双继电器的触头反复震荡,后来考虑是时间继电器的响应时间原因,就加了一个中间继电器来缓冲,结果调试正常运行。

楼主:
理论上可行的实际要多考虑几个因素才好哦。

网友A:
理论上设计的电路 ,必须经过实践应用才能检验其是否可行 。

网友B:
电工小刘,你的时间继电器选错了。不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你的间隙供油。我给你介绍一种双时间继电器,型号是DH48S-S,可以调节两个时间的。一个是ON时间,一个是OFF时间。

另外,还要注意你的时间继电器触头容量够不够?能不能承受油泵马达的电流?

你的图2中,KA1触点不是时间继电器触点。你画错了。

网友C:
T2应该用延时断开常闭,你用的是延时闭合常闭

网友D:
 设计错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E:
接电机和T1的应该是延时断开触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工小刘,你的时间继电器选错了。不用两个时间继电器,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你的间隙供油。我给你介绍一种双时间继电器,型号是DH48S-S,可以调节两个时间的。一个是ON时间,一个是OFF时间。

另外,还要注意你的时间继电器触头容量够不够?能不能承受油泵马达的电流?

你的图2中,KA1触点不是时间继电器触点。你画错了。

楼主(2009-04-23):
图二是图一改过来的,只是注意增加继电器忘记把触头改了呵呵呵呵。

网友G:
你的图2中,KA1触点不是时间继电器触点。你画错了

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你的间隙供油

网友H(2009-06-04):
德国schleicher时间继电器,从0.01s--9999.99小时的,全有,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I:
切换频率比较高的电路使用时间继电器不不妥当的,还是用PLC或单独的电子延时电路。

网友J:
理论上可行的实际要多考虑几个因素才好

网友K:
图纸还是有问题,楼主吧T2的断电延时闭合触点换成通电延时断开触点,第一个图就可以用!不必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