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怎摸通讯

楼主(2009-03-13):
连接元件有,人机界面,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

网友A:
以富士触摸屏,富士PLC,富士变频器为例:
1、富士触摸屏可以直接与富士变频器通讯,因此PLC与触摸屏连接,变频器也与触摸屏连接,所选用的通讯协议即可以使用富士变频器的Ladder协议,也可以使用Modbus协议,如果触摸屏上带有SX总线模块,变频器也带有相同模块,可以使用SX总线通讯,富士变频器有支持TLINK通讯,SX总线,以及DP总线通讯。
2、如果使用富士变频器与富士PLC连接,对于小型的富士PLC,如SPB系列,可以使用RS485模块与变频器通讯,使用RS指令与变频器做通讯,也可以使用第三方通讯转换模块做Modbus通讯。
如果是富士大型的PLC,诸如SPH,那么可以通过RS模块与变频器通讯,并调用富士提供的FB。

因此,根据所选用的器件的特性不同,可以整出多种方法。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