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出现抖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13):
东洋折弯机HPB12530更换控制板后,出现后限(三菱伺服)抖动,在设定的位置前后运动.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要调整参数啊,先自动调整,不行就手动调整

网友B:
原点找对,设置的限位位置不对,都可能,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C:
伺服系统超调振荡了,先考虑伺服参数匹配好,如果还不行得看看机械部分是否刚性不足?

楼主:
三菱伺服控制器怎么调整原点???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伺服马达编码器出现问题  需要拆开修理

网友E:
学习中,这型号的我们工厂没有用到!

网友F:
   专业维修三菱、松下、安川伺服驱动器,如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307717125

或者来电:13790524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