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转换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请教大家在电工原理图里画的万转开关的节点应该如何理解,在那种情况下是那个触点合那个导通?最好讲的详细一些,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上图是一个万能转换开关的使用。仔细看就看得明白,也就知道如何表示。

网友B:
上图是一个四位12节万能转换开关。四位表示开关有四个转换位置,12节表示转换开关有12对输出触点。当转换开关在0位时其触点9-10、11-12、13-14、17-18、21-22接通,当转换开关在1位时其触点3-4、5-6、15-16、17-18、21-22接通,当转换开关在2位时其触点5-6、7-8、13-14、19-20、21-22接通,当转换开关在3位时其触点1-2、7-8、13-14、17-18、23-24接通。

网友C:
楼上的几位介绍的很详细,电工网www.diangongw.cn支持

网友D:
同意3楼的技术见解与解释.

网友E:
打圆点处表不在该档时对应的触点接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打圆点处表不在该档时对应的触点接通。

您所说的正好与实际相反,圆点处应该是转换开关在该位置时该触点接通。

网友F:
3楼的很正确,支持……………………

网友G:
楼上的说得很强细,也很正确。

网友H:
支持工控追求的说法。谢谢

网友I:
以前没有接触过,现在看了1楼的图和三楼的解释,明白了不少,不过没看明白输出端怎么工作的,还有输入,怎么那么多的接头啊?

内部已经有所了解,还有请高手再仔细讲解一下输入和输出。

网友J:
看万能转换开关的各档的接通点,一个档一个档的看,然后看外电路如何能走通,形成通路。我看,电压回路在0,1,2,3档分别测量网电、AB相、BC相、AC相电压(和频率)。在对应档位时,其余相开路。电流回路在0,1,2,3档分别状态是电流互感器短接,测A相电流B、C互感器短接,测B 相电流A、C互感器短接,测C相电流A、B相互感器短接。这样接线,是要求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K:
豁然开朗 上工控没错

网友I:
好像电力系统上用到这些东西,转换档位时好像就是这个。

网友L(2010-04-22):
不错!谢谢上传图片的师傅。您是好人。

网友M(2012-11-19):
好贴,工控上学习了不少东西呀。

网友N:
困扰我十几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楼主,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