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带普通电机

楼主(2009-03-14):
我想用伺服驱动器带普通电机,不用编码器,只测试用,做维修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想法,不可能有各种品牌的伺服电机测试驱动器,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希望能互相交流,谢了。

网友A:
        您是做伺服驱动器维修的?我能请教你过问题?

       我现在调试三洋伺服系统,连JOG功能(不带控制卡)都不能正常运转,我反复查过接线没发现问题,我有点怀疑驱动器问题,但驱动器表面看来是工作正常的 ,能正常进入伺服状态,且没有出错,感觉是带负载能力不行,请问,如果驱动器不报错,能说明驱动器一定正常吗?

楼主:
请教谈不上,驱动器不报错,不能说明驱动器一定正常,上电不报错,空载运行还不报错,量一下驱动部分是否正常,报错要分外部和内部,一般情况空载如果能正常运行机器基本正常,我一般都要带载运行,除非确实找不到合适的电机,如果客户能提供详细的控制接线图维修起来要方便得多,很多驱动器找不到说明书,这就要靠经验了,祝你好运。

网友B:
对于日系伺服而言,问题可能是没有带相应编码器的配套伺服电机,驱动器根本就不会进入工作态。

网友A:
        曾经正常运行过,调试中曾经因抱闸电缆插头问题,导致电机堵转,但时间不长,这样就会烧坏驱动器? 但能正常进入伺服状态。且有时开始电机还能动,

象这种现象,就算驱动器有问题,这种问题严重吗?修理费用大概占总价的多少?

网友C:
F117,你好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呀,能给我个联系号码吗?我的电话13065586870傅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带动一般电机可能达不到使用要求 最好配套使用

网友E:
没有编码器,驱动器会报警。

网友F(2009-09-01):
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