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内查不到的安川电机型号该配什么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9-03-14):
SGMKS-09A5A31           功率850W 额定转速1500RPM    绝对式编码器,锥度转子   ,5.93N.M

SGMG-13ATRC

网友A:
安川的电机参数在(绝对)编码器里,估计只能配安川驱动。

楼主:
但是这个问了安川办事处,他们也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把驱动的型搞出来.不然谁都不理你.查是要时间的.

网友B(2010-12-24):
SGDB-15AG,为什么呢打电话给我吧,哈哈13924085412

接线图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