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泡沫液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09-03-14):
我们公司是生产PVF树脂的

反应釜:不锈钢反应釜

原材料:易燃易爆液体

主要目的:在物料引发时会产生很泡沫,并且液体粘度增大,这个泡沫不能过多,适当的时候需要通冷水来给夹套降温,以抑制泡沫的增长,现在是靠人看,将来我们准备搞DCS系统,要把人的因素排除,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我现在想出的办法就是用影像识别系统监控泡沫高度,基本原理是模仿人的眼睛和大脑的反应。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测这个带泡沫的液位

网友A:
泡沫的密度750kg/m3 ,物料的密度???

这样是否可以想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出来

网友B(2009-04-16):
低频雷达效果会好些,但也要考虑实际的应用;

射频导纳也是个可选的方案。

网友C:
建议可以用音叉料位计

网友D:
找出最佳温度和压力参数,自动调节冷却流量,应该可以;液位计可用磁翻板

网友E:
这个测量有点意思!关注中。

网友F:
没有确定泡沫的密度比重和其它参数,而检测设备一般也没有提供很详细的参数,只有选择可能性比较大的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超声波的和雷达的。

网友G:
我也觉得雷达液位计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H:
在反应釜旁边做一连通器,连通器下入口与反应釜最低液位水平.上入口应超过最高液位,可以尽量高.材料同反应釜,选直径时应考滤变送器的安装和介质粘度.

网友I:
用差压式液位计测量实际液位,超声波测量顶端液位,两者之差即为泡沫高度,不知可行否?

网友J:
也用到检测泡沫颗粒的高度检测.

网友H:
我想连通器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泡沫是不会从液体底部流进连通器里的.变送器就装在连通器上.原来反应釜上变送器的安装口可以作为连通器的入口.用双法兰变送器.这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K:
对:知秋 关于

用差压式液位计测量实际液位,超声波测量顶端液位,两者之差即为泡沫高度,不知可行否?

内容的回复:

用超声波的测泡沫比较大的不好,回差会比较大,建议用雷达,穿透力比较强。

网友L:
雷达的个人认为也不太好,因为泡沫容易产生二次回波,造成假液位,

网友M(2009-05-17):
超声波和雷达也怕泡沫

网友N:
可以做个温度检测    然后做个红外光对射的装置(如气体分析系统中的烟尘检测)这样可以通过温度和红外分析来得出里面的料位  同时这样更有利于积累经验……

网友O(2009-07-29):
我觉得电容式液位计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P:
有泡沫并且泡沫厚用雷达和超声波都不能测量,现提供给你两种方法:1.如果密度变化不大或者不变化,建议采用静压式液位计。2.可以做一个测量铜,桶内放置一个浮球,浮球上部做一个平板,然后用超声波和雷达测量,非常准确。

网友Q(2014-01-08):
聪明反被聪明误,,,20楼,是个瓜屁人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