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甲醇用什么流量计?

楼主(2009-03-14):
我们公司与另外一公司之间用管道输送甲醇, 请大家指导下,该用什么样的 流量计 好一点? 精度等级是多少?150管径,常温,0.4 MPA

楼主:
不知甲醇电导率咋样?如可以用电磁就好了。

网友A:
也可以用玻璃转子流量计

网友B:
这种的没做过,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C:
甲醇与水相近,可用超声波流量计试试。其实用机械式自来水表也不错。供参考。

网友D:
用传统的标准孔板就行了,只不过精度不高。

如果你要求精度很高的情况下,流量计就不是一般的贵了

网友E:
双转子流量计,

价格高,精度高

网友F:
我们厂二氧化氯用甲醇,用的质量流量计,很准确,价格20多万.

网友G:
涡轮就可以呀,价格也 便宜,电磁也可以,看你 对价格的 要求了 ,涡轮是1.0的 ,电磁是0.5的我电话13731139097,可以联系我啊 ,祝先生

网友H:
贸易计量一般都采用质量流量计精度等级不低于0.2级

网友I:
用电磁流量计性价比较高,预算充足用质量流量计当然更好了

网友J:
同意9楼的说法

质量流量计比较准确,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K:
贸易结算,还是用质量流量计,其它可用孔板

网友L:
甲醇有剧毒三十毫升失明,五十毫升整歇!

网友L:
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是"误服".

网友G:
我是专业做流量计地,石家庄康诚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13731139097,欢迎打电话垂询,祝先生。

网友M:
用啥不是问题,关键要有法律效力的检定证书就好了。

网友C:
如果流量不大或管径不大,可用机械式水表(也利于溯源);如果流量大或管径大则用超声波流量计也可。提示:无论那种都要经过权威机构检定有效,方可作为贸易结算依据。供参考。

网友N:
我们单位甲醇计量的用质量流量计,内部管线测量用孔板.两种类型.

网友O:
涡街、孔板实用,价格合适。

质量计量精度高,价格太高。

按需选用。

网友P(2009-06-06):
当然用螺杆流量计咯,精度高,可达0.1级,价格适中,流量范围宽,对粘度反应不敏感。

湖北鄂仪仪表有限公司(原湖北仪表厂)是专业生产容积式仪表的厂家,双转子流量计就是该厂在国内首创的。

网友Q:
我公司用开封仪表厂的电磁,防爆的,很好用。

网友P:
呵呵,电磁的精度也太差了,做贸易要是走下偏差不亏死。

网友R:
呵呵,横河AXF电磁流量计综合精度能有0.3%,估计也独此一家了吧,如果追求经济实惠,这个好。

横河质量流量计,如果是商用计量的话,还是这个吧。。。。

网友P:
当然用螺杆流量计咯,精度高,可达0.1级,价格适中,流量范围宽,对粘度反应不敏感。

湖北鄂仪仪表有限公司(原湖北仪表厂)是专业生产容积式仪表的厂家,双转子流量计就是该厂在国内首创的

网友S(2012-01-16):
测甲醇就是测液体的流量计  一般测液体流量计都可以,就是要你对甲醇的测量精度和要求选用流量计,涡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都可以,我一般推荐涡轮流量计,根据情况而定。我的固话:0532-80934057 手机:15963276553 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T:
使用涡轮流量计就可以,维护量较少,稳定性也好。

网友U(2012-03-22):
精甲醇电导率很低,纯度在90%以下的可以用电磁非常好,纯度在90%以上电导率很低且不稳定,用电磁不行,如果测量精度要求高使用质量流量计很好,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转子就行

网友V(2012-05-05):
贸易结算,还是用质量流量计,厦门均溪自控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质量流量计,13696969867.QQ15465559632

网友W:
对精度有要求的话,可以试试我们的智能型外贴式超声波液位计,我们能做到精度0.1mm 有专利技术,精度也是经过国家相关鉴定的,有任何疑问质疑的都可以加我QQ:736471684. 欢迎你们的质疑。有需要的请加我。

网友X(2012-06-09):
你这种情况是用于计量交接的,一定需要精度高的,建议使用质量流量计。

根据最大流速不超过6m/s的原则,在不影响输送效率的情况下可以选择3“——6”之间口径的质量流量计。

至于精度等级可以根据选型样本选择,因为不同精度等级的价格也不尽相同。

当然因为介质是甲醇,仪表的防爆等级必须满足工况要求。

选型的时候还是尽量细心点哦!

网友Y:
引用 网友T:
使用涡轮流量计就可以,维护量较少,稳定性也好。

网友V:
高精度质量流量计.有需要联系我13616030384

网友Z(2013-08-26):
贸易结算,还是用质量流量计

网友AA:
Expo正压吹扫控制器在防爆场所中的应用

正压防爆的原理:用介质来隔离点燃源,达到切断爆炸链条件,从而预防爆炸发生是正压型防爆产品的基本防爆原理,也就是说:是把电器设备的导电部分放置在安全介质内,使点燃源与外面的易燃易爆混合物隔离来达到防爆的目的。正压型防爆产品采用的隔离介质是洁净不燃性气体,通过各种保护装置、自动控制装置,使正压腔内部的保护气体相对于外部危险环境大气有一定的正压,从而阻止易燃易爆混合物进入正压壳体。

Expo正压吹扫控制器的介绍

  由英国expo公司研发的Mini吹扫装置系统内部组件的构造和功耗是确保有效换气的关键,需符合额定温度等级和安全运行要求。该系统完全是气动原理(无需电源),所有的内部组件和具体细节经expo评审确认符合IECEx、ATEX、FM、UL和INMETRO认证应用要求。

正压吹扫控制器应用的安全性

就此问题,我们可以就正压吹扫控制器在石化危险区域现场用的电气柜来说明,首先我们明确的是正压吹扫控制器本身工作无需任何电源,正常工作时只需接4-8公斤洁净气源来保证正压吹扫控制器的运行。然后要说的是当正压吹扫控制器装配在电气柜时,在电气柜启动电源运行前,正压吹扫控制器将对柜体内的气体经行有效置换和保压,当按规定完成后有效换气和保压状态时,正压控制器将给出电气柜内部工作电源启动信号,这个信号是一个气动的激活信号或者是本安电路干接点信号,有效保证了电气使用环境的安全。这里说到是针对防止外界防爆型气体进入柜体爆炸的可能性,而正压吹扫控制器对柜体内有爆炸性气体释放源的正压保护一样有效,当只有外界气源有防爆性气体时我们一般采用泄漏补偿性正压吹扫控制器,就是当电气柜电源启动前吹扫换气完成后正压吹扫控制器进入泄漏补偿模式,正压吹扫控制器将对柜体本身漏气量经行自动补偿,维持柜体压力;而当柜体内本身存在爆炸性气体释放源时,此时应该选用直续吹扫型正压吹扫控制器,我们将计算爆炸性气体的泄漏量以及连续吹扫的风量,将爆炸性气体的浓度控制在可爆炸浓度以外,从而保证电气柜体内的环境安全。其次提到的是当报警时,正压吹扫控制器将提供报警信号,该信号可接声光报警、远程控制以及控制电源等。最后说到的是正压吹扫控制器的可靠性,采用纯器动原理,如本身出现故障也会自动报警。

正压防爆的优势:

相比其他防爆方式,正压防爆完全杜绝防爆的可能性,使用更安全,而且在应用过程中正压控制的空间只需用普通电气原件、节约成本、使用和维修方便,而且可以做到一些大型复杂设备的防爆要求,例如气体分析仪器、大型电机等;因此广泛得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