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差压变送器的典型故障处理

楼主(2009-03-14):
摘要 针对EJA智能双法兰差压变送器的具体应用情况,介绍了其典型故障的详细处理方法。实践证明:只有正确运用和维护,才能保证仪表的长期稳定运行。

引言 基于微处理器的现场智能变送器与常规变送器相比,具有精度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好、测量范围宽、量程比大等特点。既有与具有相同通信协议的DCS系统或现场通信控制器、设定器进行数据通信功能,又有对智能变送器的各种参数进行修改、设定、实现远程调式、入机对话、在线监测等功能。和所有智能仪表一样,智能变送器还具有较为完善的自诊断功能。

1、 EJA智能双法兰差压变送器的典型故障
EJA智能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是日本横河电机有限公司的产品,在抚顺石油一厂,该产品被大量的用于塔、罐、容器的液位测量。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使用方法不当而造成了较多的故障,严重影响了仪表的正常使用。作者对实际故障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发现其故障主要有以下三类: ① 测量超限造成的无显示值。 ② 与安全柵不配套,造成回路无测量信号或信号偏低。 ③ 与DCS无法通信。

2. 典型故障的处理方法
2.1 对测量超限的处理方法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此类故障通常与以下因素有关:
① 仪表操作使用不当 以我们公司净化装置某液位控制系统为例,由于仪表始终在高液位(100%以上)运行,或仪表始终在低液位(5%以下)运行,都有可能使仪表指示为超限。因此,要求工艺操作人员应能根据工艺流程及工艺控制要求正确判断出是仪表故障还是工艺操作不当。所以,需要工艺人员和仪表维护人员密切配合,保证工艺介质在仪表所能测量范围内,避免使操作人员误认为仪表故障。
② 仪表量程选择不当 在对装置中EJA智能双法兰变送器测量量程检查时,均发现变送器量程存在设计计算错误,如对LICA-1201等变送器在DCS工程师站上检查它们的量程时,发现双法兰量程无迁移,这是造成仪表测量不准及超限的重要原因,因此造成测量偏差,甚至变送器无法工作。
( 安全柵没有本安接地,造成大的共模干扰信号,引起智能变送器工作不正常。以酮苯装置现场使用的P+F公司的Z787H为例,正确的接法如图4所示,但发现有时安全柵未接地,使得变送器无输出。
安全柵与智能变送器、DCS的连接法
③ 虽然仪表间有兼容取证,但在应该选用变压器隔离式安全柵的场合下,却选用了本安型安全柵,使得仪表供电电压不足、无独立电源供电而形成抗干扰能力差,致使变送器不能正常工作。因此,选择一台经过取证的合适的安全柵也是保证变送器能够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

3、与DCS间的通信故障 一般来讲,可通过DCS来完成对所有智能变送器的管理、组态、上装和下载的任务。在仪表的故障中,大部分故障是由于仪表内部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而在DCS操作站上又是通过通信方式对智能变送器进行参数组态的。因此,它们与DCS的通信是极其重要的。该厂所用EJA变送器大都与CENTUM-CS系统进行通信,其ICS操作站可通过FCS现场控制站和现场智能变送器通信,对变送器的测量值、量程范围、自诊断信息及位号等进行组态,如图5所示。在实际生产中,如果由于变送器与DCS通信发生故障,就会给仪表维护人员检查仪表参数、仪表故障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使变送器都无法正常工作。

4、结束语 EJA智能差压变送器是较为先进的智能仪表,功能强、可靠性高,只要运用维护得当,就能够使它们保持长期正常运行,进而有效地保证了整个控制系统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A:
我们这有一个天然气总管的EJA110型,它在总截门都关死时还有186小时/米3的流量,问这怎么办?

网友B(2010-02-10):
         南京伊克塞德自动化有限公司是横河川仪(EJA变送器),横河流量计的江苏优势代理,我公司保证所提供EJA变送器,横河流量计的质量和售后服务。现批发价供应EJA变送器,横河流量计,BT200,HART手操器,横河分析仪,横河DCS卡件,川仪电动执行器。欢迎咨询与合作。
       倪俊峰               13770792129,              QQ(29019456),                 nj123456@126.com

网友B:
EJA差压变送器,横河流量计江苏优势代理
     南京伊克塞德自动化有限公司是横河川仪(EJA差压变送器),横河流量计的江苏优势代理,我公司保证所提供横河川仪(EJA差压变送器),横河流量计的质量和售后服务。现批发价供应横河川仪(EJA差压变送器),横河流量计,BT200,HART手操器,横河分析仪,横河DCS卡件,川仪电动执行器。欢迎咨询与合作。
    倪俊峰                                13770792129                                    2901945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