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所在装置处理电磁流量计的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09-03-14):
现在我就将我们维护的岗位所用的罗斯蒙特表容易出现的故障和改进提出一些总结,供大家参考与讨论。

1. 正常运行一段时期后在运行期间出现的故障,即我们日常维护中常见的故障,它可以通过自诊断功能显示仪表故障信息来分析诊断故障所在位置。电磁流量计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如下:

(1)指示与实际流量结果不一致

在日常维护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首先检查接地是否完好,并确保流量计在满管状态下使用。若无问题,再看靠近仪表的上游侧是否有阀门存在,因为如果靠近仪表上游的阀门处在半开,仪表读数可能受到扰动的影响。这些都正常时,检查转换器是否正常,主要检查仪表参数,检定码等,如果是电极出现故障要由厂家处理。

(2)零点不稳定

检查传感器内是否气液两相,检查阀是否泄漏若阀泄漏更换阀门。如果前边全是正常的检查仪表接地情况接地是不是完好,电阻是不是小于≤100欧姆。液体内是否有淤积,若有去除电极上和附近的赃物,水垢。

(3)无指示

检查转换器显示器或LED闪烁,看是否有故障报警显示有报警显示,检查报警代码,确认故障的地方,若没有故障显示检查保险丝是不是熔断,如果是更换保险丝。若以上各项都是正常的看流体与流量计上箭头的方向一直。

(4) 液晶数字显示连续降数

主要是由于绝缘性下或降转换器某个集成片出现问题。处理办法是壳体内的线圈的封闭不严,进水造成绝缘性下降。

2. 对于我们维护的神华装置来说,由于地处北方,冬季比较漫长且气候寒冷,结冰时间长,所以在仪表的维护中一定要注意水的渗漏情况,由于水的渗漏使表进水从2007年11月到2008年4月5个月时间里损坏的表就有三台。所以我就罗斯蒙特表在日常维护中注意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提议。

(1) 进行“0”位的标定:将后边的截止阀关死,使介质充满管道,进行“0”位的检查。

(2) 主要参数的设置:主要的参数有上、下限,量程,单位,管径。

(3) 防水:A 在表盖上加“O”型圈使水不要渗透到里满。

                        B 表面涂上凝固的变压器油。

若表里面确实进水,要将表停运,用电吹风将其吹干。

网友A:
顶你,学习一下,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B:
我是专业生产电磁的 在河北,有机会可以用用我们的,-45度的冷盐水测量都吗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