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lc和pc串口通讯的程序样本吗?

楼主(2009-03-14):
如题,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通信就是用串口调试软件加上PLC的无协议通信。照着编程手册的是TXD和RXD指令进行编辑,有问题你可以上来和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2009-06-04):
我用的是TXDU和RXDU,  解释上面说TXDU Execution Flag for Port1/Port2 is OFF (n+9.05/n+19.05). (n=1500+25*Unit No.) ,也就是1509.05是Port 1 Execution Flag。

但是我用的是HOST LINK COMMUNICATION MODE, Port 1 的STATUS 是1505 到1508的地址,这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