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德变频器的E9故障

楼主(2009-03-14):
现有一台诺德sk750/3 fct 报警e009 把面板放到别的变频器上也是报警e09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

网友A(2011-05-08):
诺德变频器Sk700e9用Can-bus与电脑通信控制,在电脑上报离线故障。插入控制面板就不会报此故障……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