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或DCS系统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装GHOST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3-14):
PLC或DCS系统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装GHOST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西门子和ABB的基本上没有影响。

操作站基本上可以使用GHOST和ARCONIS

当时部分特殊的服务器,比如ABB 800XA的 harmony服务器就不推荐使用GHOST

网友B:
应该没有影响,可以这样用。

网友C:
经过验证的结论,可以完全可以。只是不要在系统错误时做ghost.

楼主:
NT系统支持GHOS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