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不运行

楼主(2009-03-14):
一台台达11KW的变频器,外壳上标记是VFD-B,但参数确如VFD-F的,整机运行时报OCC,拆开测量板子各路触发都正常,加模块运行却不运行,也不报警,单独加脉冲触发正常,请教各位

网友A:
光耦前的类似于开关的芯片没打开,低电平脉冲才打开

上海汇跃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段工

楼主:
段工好:单独给板子送直流电不加模块运行时,测量六路驱动信号都很好,也不报警,加上模块单独给板子送直流电时,加运行信号不运行也不报警。在光耦前面直接加脉冲信号驱动,三相输出平衡。但是将整机装好再运行,一运行报警OCC,请指教

网友B(2009-09-21):
我今天也碰到这种故障,是台达F型变频器,15KW,驱动光耦是4506,不带模块时量各相驱动电压都正常,装上模块后,一按起动键控制板上的故障灯会闪一下,不能运行,自动停止,不报故障,有时刚开时会报OCC,复位后,又出现前面说的这种现象,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处理这一故障,谢谢!

楼主(2009-11-07):
泉金你好:你的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C:
换IGBT看看或者是IGBT 输出有短路现象

网友D:
你們說的模塊是什麽啊

网友E:
查下模块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把光耦折了试试看看。

网友F:
就一台达的变频撒,你在哪里啊,在武汉的话,我帮你搞定。QQ 57923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