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球磨机变频节能?

楼主(2009-03-14):
请教各位高人,建陶行业90KW左右球磨机加装变频器是否能达到节能的效果呢?网上说什么的都有,希望有做过类似案例的工程师大大指点迷津!

网友A:
节电不是很高,专门针对球磨机生产工艺设计的变频在没有液力藕合的情况下,大概只有8%-15%。

我有做过这个系统,改造前后都有挂表计量电度数!

网友A:
节电不是很高,专门针对球磨机生产工艺设计的变频在没有液力藕合的情况下,大概只有8%-15%。

我有做过这个系统,改造前后都有挂表计量电度数!

xiongdc8252@163.com

电话:15970266752

网友B:
我觉得没有必要,问题是球磨机根本就用不着调速啊!对于变频器节能我感觉纯粹扯蛋

网友C:
对球磨机生产工艺设计没有必要加装变频器!

网友D:
没必要,分析负载和转速关系就可知。只能解决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