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800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09-03-14):
我公司今天有一台ABB ACS800 变频器坏了,一起动就报警,故障号为3220和4210。变频器入端电压正常,控制端也正常,环境温度正常,风扇也转,灰尘也吹过了, 请教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电路有元件坏15102173258

网友B(2009-04-30):
检查负载,有编码器的话检查一下编码器,如果都正常,那就只能是内部元件损坏

网友C:
出现此原因主要因为中间直流回路 电 压不足,可能由于主电源缺相,保险丝烧坏或整流,组内部损坏.

网友D(2009-06-12):
主要是检测电路故障010-82890009.

网友E(2009-07-24):
我也遇到ACS800的报4210故障。查看参数  PP 1 TEMP   30摄氏度    。CTRL  BOARD   TEMP   29摄氏度   ACS800  TEMP   140%

网友E:
是什么原因?温度显示都对。就是TEMP   140%    报     4210故障

网友E(2009-09-30):
是TL052C的问题

网友F:
4210:原因是传动的IGBT温度过高,故障跳闸极限为100%,检查散热器的散热片,检查电机功率是否超过了单元功率。

3220:中间直流回路电压不足,可能由于主电源缺相,保险丝烧坏或整流桥组内部损坏。检查主电源和熔断器

网友E:
我也遇到ACS800的报4210故障。查看参数 PP 1 TEMP 30摄氏度 。CTRL BOARD TEMP 29摄氏度 ACS800 TEMP 140%     这个参数是没有接电机负载和温度传感器,上电就报4210故障

网友G(2009-11-25):
亚太浆纸论坛是融制浆造纸专业及相关辅助行业(机械、电气、仪表、化工等)于一体的综合技术交流网站,同时可以免费大量下载专业书籍资料,欢迎各界精英登录支持,网址:http://www.maxyea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