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互感器和电度表,很急啊

楼主(2009-03-14):
今年公司为扩大规模,重新构建了厂房,就又要布线,现在我就有事情弄了,但麻烦也来了,电器元件如下:

1.3只500/5电流互感器,2.1只DT862型的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这如何接线,以及将来如何计算电费啊,望朋友帮忙啊,小弟才疏学浅,谢谢,最好有图纸,

LDM.SC@163.COM

网友A:
在度表上有接线图呀!看着图接就OK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除非你不是搞这个的

网友C:
最最基本的也来问,唉……

楼主:
半道出家,难道就成不了菩萨吗,三人行必有我的老师,我知道按电度表接线,但另外我还要接三个电流表,那么就直接把互感器次级的线接在表的端子上,对电度表的运转有影响吗?因为互感器既要为互感器提供信号,有要为电流表提供信号,谢谢各位了

网友D:
提出问题来就表示你在做事,基本的或是高级的都是相对的,只要你懂,就帮忙回答一下,至少提问的人会感激你的

网友E:
电流表只是测量仪表不会对你的电度表造成影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提出问题来就表示你在做事,基本的或是高级的都是相对的,只要你懂,就帮忙回答一下,至少提问的人会感激你的

同意 电表盖子上有图 只要静下心来 就没有问题啦

楼主:
我把图纸画了,望大家指点

网友G:
把三只电流表串在互感器上面

网友H:
多学习看图纸,多实现,万事开头难,慢慢就知道的.

网友I:
2、5、8接三相电压,1、3,4、6,7、9分别接三个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