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系统相序接错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2009-03-14):
                  若果相序错了,会有什么后果、现象?  如果改变相序是在驱动器输入端改还是在输出端改?

网友A:
伺服电机改变转动方向不需要更换相序,在运转方向控制端子上给定方向,或者是通过改变给定信号来改变运转方向。一般伺服控制器上有三相电源输入的相续和控制电源输入,据此判断输入电源的相续情况后就确定下来了相续信息,不需要再改变接线相序了

楼主:
           我是指如果相序接错了会怎么样?不是说用相序来改变方向,难道伺服驱动器输入端的相序可以随便接吗?因为有可能驱动器前端从配电柜出来的相序搞乱。

网友B:
接错相序不会有任何问题

电机相序不错就可以

网友A:
那样的话,在现在常见的主流伺服产品中几乎没有那种伺服特意要求输入相序问题,因而也就无所谓相序错不错的问题了。如果说需要的话,只是输出给电机的三相电源的三个端子与控制电源的输入端要求的要相对应

网友C:
会乱动,会报警

要按顺序接线的

网友D:
                我看了甲丁老师介绍的帖子了,很不错,我不是很清楚的是: 是否只要驱动器输出端的U V W PE 与电机端对应相接正确就可以了?

从配电柜出来到驱动器输入端的U V W 可以随便接吗?

网友E:
在这里可能存在2个相序概念,一个是伺服驱动器的三相输入交流电源的接线相序,另一个是驱动器三相动力输出至电机的接线相序,对于前者可以随便接,对于后者必须一一对应,否者就会出现“甲丁”推荐的帖子(http://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1217213900001)中(本人)分析和试验过的各种现象。

楼主:
            有人告诉我驱动器输出至电机相序接错了,会烧坏驱动器,有这么严重吗?如果真烧了,驱动器能报错吗?

网友F:
没敢试验过,留个mark~

网友G:
短时间是不会烧驱动器,但是电机会跳,然后报警,长时间的没试过。

网友E:
如果保护做得不到位,很可能烧电机,甚至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