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有5个PLC,都是西门子CPU315—2DP。现在不能通讯了。怎么办?

楼主(2009-03-14):
     我是新手。不明白怎么回事,请师傅告诉我啊

          1#   2#    3#      4 #     5#

   首先把1# 2#号串起(我不知道这种接法叫什么名字)然后在1接一根线出来到3#。

    4#   5#也是串起然后在接一根线

   4#5#通过一个RS485接工控机

   3#拉出一根线也是通过这个RS485

    以前画面有数据可现在没有了。

     3#和1#还有BF报警

    不能通讯和终端电阻是的ON  OF有关系吗?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终端电阻ON OFF位置不对,终端电阻只在终端的设备处于ON

你说的RS485感觉你指的是RS485中继器,中继器如果有空的接口,终端电阻也要处于ON

请检查所有设备的终端电阻开关位置

网友B:
学了一点东西,对自己有帮助。谢谢

网友C:
楼主说的有些模糊,不过一楼的判断大体正确

网友D:
西门子的通讯不是串并联的关系,接法根据通讯的种类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E:
你的通讯连接方式正确?问题描述清楚才好判断你的问题

网友F:
你的连接方式是通过一个RS485中继器分两路的DP通讯,其中一路为3,2,1。另一路为5,4。

检查一下第一路的所有DP接口。2#没有报警?

网友G:
西门子CPU315有可能是一个站通信口了出问题,或是RS485中继器分两路的DP通讯出问题,此类PLC本人维修过不少100%能复。要帮请:13570662327。QQ:895528623

网友H:
5楼6楼是广告,建议删除!!!9楼也是!!!垃圾

网友I:
路过.学习一下.还请楼主把问题说得越详细越好

网友J:
根据楼主讲述,以前是好的,所以终端电阻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根据以往经验,检查是哪根线松了?

楼主:
   甲方要我们把CP5 611换了。

我搞不明白终端电阻?

用什么方式可以可以看出来是终端拉?

   MPX是什么意思?PLC上面的

楼主:
  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看出终端电阻的好坏?万用表可以量的出来吗?

网友F:
在DP插头里有中端电阻,将开关打倒ON,用万用表测量大约220欧

网友F:
你的连接方式是通过一个RS485中继器分两路的DP通讯,其中一路为3,1,2。另一路为5,4。

检查一下第一路的所有DP接口,或将RS485换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在DP插头里有中端电阻,将开关打倒ON,用万用表测量大约220欧

网友J:
建议楼主,把系统图发上来,一共几台电脑?PLC的连接顺序,电脑和PLC的连接示意图,大家好帮你出主意。

楼主:
  我不会发图

网友L:
终端电阻ON OFF位置不对,终端电阻只在终端的设备处于ON

网友M:
你把现场照个相,然后通过插入图片的方式发上来都不会?

网友J:
简单讲,连接器上如果接了一根线,终端电阻要打到ON,接两根线打到OFF,并且接一根线的时候,不管是开头还是结尾,线都要接在箭头(连接器上有标识)朝里的位置上。

网友N:
听大家讲的,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懂,估计楼主有同感。要补课了。

网友N: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楼主讲的“串”,是说在一块有源底板上的连个CPU(硬件冗余)的情况,主要还是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你把现场照个相,然后通过插入图片的方式发上来都不会?

当叙述不清楚的时候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啦。

老狼真可爱~~~

网友P:
终端电阻on/off,找个资料好好看看吧

网友Q:
终端电阻的ON/OFF

还有你看看你的R485的接头还是连接好

以前我没接好也导致了这种现象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终端电阻ON OFF位置不对,终端电阻只在终端的设备处于ON

你说的RS485感觉你指的是RS485中继器,中继器如果有空的接口,终端电阻也要处于ON

请检查所有设备的终端电阻开关位置

说的很有道理,还可以根据CPU诊断区的内容去判断,注意DP线的屏蔽要接地,工控机也要安全接地,防止漏电干扰网络通迅

网友S:
通讯不是串并联的关系,接法根据通讯的种类的不同而不同。

总之我认为1楼的说得很好,你按照1楼的思路去查一下可能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T:
先看看SF等是否亮,只要软件没有问题,检查下编程电缆,和PLC 的通讯口

技术交流QQ:25219881

网友U:
4月份,我部在西安举办“PLC及组态软件的高级培训班”,全程6天上机实操,现场解答。欢迎来电垂询:13810171675 韩老师

网友V(2009-06-03):
太复杂了吧,真是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