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虹2.2kw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9-03-15):
新装日虹2.2kw变频器恒压供水,与变频器同配电箱的接触器(加热用)释放时变频器复位(吸合时没问题)。试将变频器电源单独引入,仍然复位。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A:
没见过变频器受干扰的  只见过变频器干扰别人的    个人觉得不是干扰问题  你看看会不会控制上有什么毛病

楼主:
可是变频器只保留电源输入也是这个情况啊

网友B:
你哪买的呀!是不是线路松动,要先排除一下是不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