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延时问题

楼主(2009-03-15):
大家好,我使用FX2NPLC,但我需要做一个延时60分钟定时,但不知道该怎么设定,请大家所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用定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做到长时间的计时

网友B:
用小时指令即可    自己想一下就明白啦

网友C:
ld x000

or m0

andi c0

out t0 k60000

orb m0

ld t0

out c0 k60

orb m1

ld m1

out rst t0

ld y000

out rst c0

ld c0

out y000

X000启动,Y000时间到输出动作,延时60分钟

网友C:
不好意思,上面是有点小错误的,其实用D8013.D8014这些内部计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