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台电机,任选两启一备!怎样实现?

楼主(2009-03-15):
求助:三台电机,任选两启一备!怎样实现?

  要求是PLC200实现,选择任两台电机运行时,任一台电机故障时,另一台备用电机自动启动!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启机信号有几个?一个还是两个?

网友B:
具体怎么控制说清楚点,是否变频。1号2号3号电机

1和2电机共用一个启动信号,3电机启动信号使用1和2电机的故障信号。另外3号电机运行时1和2肯定有一台故障

。还要起到保护作用把3号的启动信号在程序里串在1和2号前面。

网友C:
挺简单的呀,

网友D:
挺简单 挺简单  挺简单的

网友E:
挺简单的,就跟抢答器的设计差不多。

网友F:
挺简单,手动,自动,自动却一下就是了,这种做的很多,,

网友G:
1,手动选择启动,未选择运行的自动做为备机,

2,自动选择启动,一个启动按钮,比较三台电机的运行时间,运行时间短的最先启动,未启动的作为备机

故障时启动备机,

网友H:
正常情况下,启动其中的两台,另一台备用;如果启动的两台中任意一台故障自动切换到备用的;等故障的一台维修好后再作为备用。如此循环。

网友I:
手动选择主机,余下的为备用,但一台故障时,自动选择余下的一台为主机

网友J:
很像我以前做过的一个三台主备风机切换装置联机,2主1备。比这个更复杂一点。本身每台风机装置有主备切换,而三台风机切换装置又有2主一备切换。

网友J:
不知道你这个还含不含断电切换。双电机双电源。电源也是一主一备么?

网友K:
很简单的,用故障信号和运行时间来自动选择哪一台做备用

网友L:
这种简单至极的东西,根据故障信号,三台排列组合就出来了;

如果台数多了就稍复杂了。

网友M:
程序应该不麻烦!!就用一与、或运算就搞定!

网友N:
有时间 编写个给你  .............现在好累哦

网友O:
用罗辑控制器比较便宜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用罗辑控制器比较便宜

那你编写个

网友P:
顺序控制,一台备用,若有故障出现则启动备用电机,循环执行,故障修复,下次循环继续,保证每台电机轮换使用

网友Q:
我看这上边大家都说很简单,我也觉得很简单,说大家都会说.但是把图上上,大家一起讨论.好久没来了,快两年了,这论坛还是在学校的时候来过

网友R:
很简单,先生成一个随机数,然后再控制,请联系.13771863946.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