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倒送电

楼主(2009-03-15):
我公司现对配电进行整改,用630A的空气开关下桩头进电,可以吗?

网友A:
安全为上,不可以这样做。容易出事故。

网友B:
你的空开是不是就是下口进电,有的大断路器、空开就是下口送电(主要用于进线电源)

网友C:
有这样的送电方式。但要提醒操作人员。或画出接线图。一般是用作电源馈出。

网友D:
这种情况在柜子里还醒目注明啊,免得日后维护出问题

网友E:
如果导电连接(软联结),脱扣器与动、静触头,灭弧室,出弧口等不在一个平面,如DZ5—20、TL一100C、TL—225B以及DWl5—1600、2500、4000和DW45等型号的断路器,它们既可上进线(断路器的“ON‘’上端接电源线,“OFF"下端接负载),也可下进线(“ON"上端接负载,“OFF"下端接电源)。但是大多数塑壳式断路器(如HSMl、DZ20、TO、TG、H系列等)只能上进线而不能下进线,DWl5—630也是仅能上进线。其原因是:在短路电流被分断时,上进线的动触头上没有暂态恢复电压的作用,分断的条件较好。下接线时,因动触杆的前面(上进线时是后面)有软联结、双金属、发热元件等,动触头上有恢复电压,分断条件就严酷,燃弧时间要长,有可能导致相间击穿短路。由于动触头多半是利用一公共轴联动,其后紧连接着软联结和脱扣器,如果它们之间由于短路断开产生电离气体或导电尘埃而使其绝缘下降,就容易造成相间短路。只能上进线的断路器,倘因安装条件限制,必须下进线,则要降低短路分断能力,一般降20%—30%,预期短路电流大的多降,小的少降。

网友F:
师傅别这样吧!想想维修的那人好吗

网友G:
哎   为了安全起见   咱这行工作人员的安全强烈建议不要那样做

网友H:
按套路来吧,不要与众不同

网友I:
是为了省钱???

小心以后花钱更多。。。。

网友J:
不是太懂 ...不过一般都是上进下出的吧

网友K:
楼主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

网友L:
是不是别用用途,或是联络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

网友N:
有下进线的空开,但不知你的是不是,如果不是,最好别这样。

网友O:
最好别这样,如果不是下进线的空开,容易造成相间短路。

网友P:
为什么要对配电进行整改?整改以后的空气开关还要下桩头进电?并且是630A的空开,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Q:
有时是为了进线方便,有时也是必需,比如联络开关(两路电源)!

网友R: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S:
安全为上,不可以这样做。容易出事故。 如果这样做了必须标明

网友T:
没有规定一定要上进线.有场合,上进线是办不到的.

但是,楼主的情况就得注意了:  很多630A的空气开关是不能下进线的,这是它的结构所决定的,请咨询厂家.

一般630A以上(不含630)的空气开关既可以上进线,也可以下进线.

网友U:
楼上很多说不行的,主要是要与一般人员使用习惯相符。除此外,还有无其他理由?21楼说的结构上不允许怎样讲?

网友U:
是否装置式(塑壳式)的空气开关允许,框架式(万能式)的不允许?

网友S:
上下接线还有触点的过载能力不同 上边一般比下边的大

网友V:
可以 但要选择符合对应要求的空开

网友W:
有下进线的空开

上下接线还有触点的过载能力不同上边一般比下边的大

网友X:
不能图方便,安全第一。

网友Y:
不安全但可以使用,用指示牌标明(合-分)并告知主要操作人员。

网友Z:
可以但不安全,

因为违反了正常的接线可能会导致安全事故

网友AA:
坚决反对,安全,安全,还是安全。维修电工不是逞英雄。

网友AB:
见过,还不少,不过建议尽量上进,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坚决反对,安全,安全,还是安全。维修电工不是逞英雄。

网友AD:
5楼说得很全面了,要看空开型号,或降容使用。

网友AE:
我只知道上进下出的基本原则,如有特殊情况我认为那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AF:
当然可以,我厂的低压环形供电系统用的都是下端进电源,像3楼说的那样必须标明。

网友AG:
临时电可以这样暂时做一下,但只能由专人操作,楼主别太玩火:)

网友AH:
我没见过下进线的,可能是见的太少了吧,不过还是看"老愚者 "讲的有道理.

网友AI:
安全为重------------------------------------

网友AJ:
我们原来作的很多设备都是下进的,主要原因是对配线来说方便很多,使用起来也没有发现问题,但若可能的话还是上进从结构上来说更安全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