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

楼主(2009-03-15):
一、我用的是XP-home-SP2 操作系统安装WinCC6.0SP2,我的安装步骤是这样的:

1、安装WinCC6.0SP2自带的SQL2000SP3for WinCC V6.0,重启成功!
2、安装WINDOWS安装补丁:WindowsXP-KB319740-v5-x86-CHS;系统重启。
3、安装WINDOWS安装补丁:WindowsXP-KB889673-x86-CHS;系统重启。

二、在安装WinCC6.0SP2出现以下问题:
1、双击光盘上的start.exe安装文件,进入安装操作主菜单。
2、单击安装SIMATIC WinCC菜单,出现下面的情况
OK OS版本:Windows XP SERVIES PACK2
OK 网络浏览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 6.0 Bulid:62600
OK 产品:>= Microsoft SQLServer2000(Instanz Wincc)
 ! 产品:>=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有哪位遇到此类情况请回复,谢谢!

网友A:
你诶有安装消息队列服务~~

家庭版的操作系统不支持消息队列服务,因此,请更换你的操作系统。

消息队列服务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的Windows组件中添加,家庭版操作系统无此组件。

以上

网友B:
“XP-home-SP2 ”版本不支持WinCC 6.0,阁下是怎么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诶有安装消息队列服务~~

家庭版的操作系统不支持消息队列服务,因此,请更换你的操作系统。

消息队列服务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的Windows组件中添加,家庭版操作系统无此组件。

以上

楼主:
对:yuanle 关于你诶有安装消息队列服务~~

家庭版的操作系统不支持消息队列服务,因此,请更换你的操作系统。

消息队列服务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的Windows组件中添加,家庭版操作系统无此组件。

以上
内容的回复:

楼主:
以上是我安装出问题的截图!难道xp家庭版就一定没办法安装吗?有谁能帮我搞定!列队消息家庭版xp没有,难道只能换个系统才行吗?

楼主:
上是我安装出问题的截图!难道xp家庭版就一定没办法安装吗?有谁能帮我搞定!列队消息家庭版xp没有,难道只能换个系统才行吗?

网友D:
只能换个系统才行,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E:
LZ,为什么要抱住庭版xp不放?家庭版xp太恶心了,不是搞控制的人使用的。

网友F:
XP home 不支持wincc 如果坚持要安装的的话,建议换系统,最好是装SP2版,好像SP3也没有说支持WINCC6.0,我的电脑就是home正版,无奈,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