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加装变频效果如何?

楼主(2009-03-15):
求教罗茨风机这种负载是否可以通过加装变频来达到节能的效果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网友B:
我们做的瓦斯发电气体预处理得项目都是采用变频器控制来实现恒压、节能的效果!!

网友B:
这个工程是250KW的罗茨风机,采用ABB800变频器控制,如图:

网友C:
你现在的风量是用阀门来控制的对不,开度是多少,如果不是100%的话就会有节能空间,也可以用变频器来实现恒压控制。

网友D:
我做过,节电率在25%以上,但要用闭环控制。控制方法,由于不了解工况,不能帮你..

网友E:
我有个疑问。

罗茨风机属于容积泵。流量是只跟转速有关。怎么会用阀门控制流量呢?只能用旁通阀卸荷减压。通常风机出口自带一个安全阀保护风机。

mingyu181你意思呢?

网友F:
绝对节电。

我们单位有4台55KW的都使用的变频器。

调到30多赫兹   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