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wincc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15):
昨天遇到个故障,s7 300系统,wincc与plc通讯断开,关掉进入step7,同样连接不是,传输率是对的,用的Profibus,传输率1.5M,不行,换Mpi,可以通讯,但是不稳定,可以监视模块,但是几秒钟后提示通讯失败。然后有点盲目,重新下载了程序,然后所有泵全停,幸亏这里的工况允许停机,重下程序,还是不行,折腾我头都大了,也不行,看来要请厂家来人了

网友A:
CPU是31X-几个DP口的呢,检查DP线路,及屏蔽线。换个CPU试过了吗,通迅中断时CPU报什么故障,可以依据诊断区的内容来寻找

楼主:
cpu是313c-2 dp,dp线路检查了,两边的接头都重新做了,还是不行,cpu没换过,没有备用的,cpu是不是很贵啊?不会这么容易坏吧,诊断缓冲区信息没有看,明天上班看看,谢谢“千山独步”兄

网友B:
检查现场是否有强磁场干扰等情况,CPU工作不稳定。

网友C:
dp网线是不是线路很长,如果太长,可加一个DP信号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