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PLC通讯

楼主(2009-03-15):
最近有个难题,请大家帮忙。原来有一套quantumPLC,要求新上PROFIBUS DP总线编码器,但是原来没有DP总线模块,也不能增加DP总线模块,有没有什么中间模块可以把编码器的数值写入quantum PLC中?

网友A:
可以用RS485编码器进通讯口

网友A:
或者用GP1312SSP转换器将SSI编码器转并行信号进开关I/O点--上海精浦机电,绝对值编码器的专业服务:021-36320992

网友B:
用Modbus TCP/IP到Profibus DP的网关。
可以参考一下Prosoft的产品: www.prosoft-technology.com

楼主:
GP1312SSP转换器将SSI编码器转并行信号进开关I/O点,这个我用过,谢谢。不过我想用dp总线编码器,还望指导

网友C(2009-10-10):
有,ptq模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