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通讯口管脚定义

楼主(2009-03-15):
台达PLC编程通讯口(RS232)管脚是怎么定义的?在技术手册(硬件篇)中没有找到。

网友A:
3=GND

4=TXD

5=RXD

MINI DIN 8P PORT

网友B:
串口的引脚定义在产品的型录上。

楼主:
谢谢!这个图在哪个型录上?台达网站是否有下载?型录文件名是什么?

网友B:
台达网站上有,选择下载专区后,产品选择“可编程控制器”,右侧的下载项目选择"产品型录”就可以下载此型录。

楼主:
在PLC_catalogue_tc.pdf上找到了,谢谢!不过建议台达这种资料放到硬件手册上更好一些,比较更有技术权威性,要用时也容易找。

网友C(2010-06-08):
何工你好!看了你的论文和给别人的帮助,受益匪浅。请问你的QQ号是?以后多向你学习

网友C:
请问HSCST的具体意义是什么?我用的也是LG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