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炸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15):
我公司是一自来水厂用的是北京利得华福的高压变频器500KW/10KV上个月出现‘光纤故障’自动停机。经检查B相的一功率模块三个保限全烧断了。打开一看一对IGBT炸开了。同时发现驱动板上的两个稳压管也烧断了。请问有见过同样的现像的吗?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有那些原因为引起此故障呢??

网友A:
可能过压过流,等等吧,很正常

网友B:
最好是把外围检查一下,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在更换IGBT,否则还要炸。

楼主:
我也考虑是过压过流就把变压器调了。换过 一个功率模块后没有过两个星期又一个C相的模块运行时给旁路了。复位后运行没有几分钟又给旁路了。外围检查了是没有问题。

网友C:
换模块之前要先把驱动板上有问题的元件换完,才能确报IGBT安全

网友D:
大功率 的变频器 一定要把驱动修好再上模块!大功率的几组模块不说炸了,形象使用啊!

上海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段工

网友E(2009-05-20):
要是过压故障也不会烧熔断器啊,估计是熔断器先断,然后驱动板在失电时乱发了驱动,让H桥短路。

网友F:
我们公司也准备上一台高压800KW/10KV的变频器,有什么好多意见吗?请留言1982liming@163.com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是过压过流就把变压器调了。换过 一个功率模块后没有过两个星期又一个C相的模块运行时给旁路了。复位后运行没有几分钟又给旁路了。外围检查了是没有问题。

过压过流就把变压器调了??????????????

这里的过流过压是指变频器啊!楼主这么做有用么?

C相的模块运行时给旁路了,

你说的旁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10-07-21):
国产的真不怎么样?这几天还看不出问题,等过几年出问题就多了

网友I:
有没有可能是稳压耳机管的质量出问题了,造成炸模块呢?

网友J:
保护电路没做好,设计要加强

/*****************************************/

研发Q群: 105940543

网友K:
过流的原因会导致IGBT炸开,如果是过压的话只是将IGBT击穿,不会引起外观的损坏。

网友L(2010-08-28):
引用 网友K:

过流的原因会导致IGBT炸开,如果是过压的话只是将IGBT击穿,不会引起外观的损坏。

能确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