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

楼主(2009-03-15):
用PLC控制伺服采用内部速度控制,怎样确定方向呢?没有看到方向接线端子啊能否赐教!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其官方网站上面可以下载到。

如果是要三菱的,我给你一份,我的QQ是12919863。在线给你传一份。

说明书上面讲得很详细,上面要控制的一些信号还很有几个,而且还要在伺服放大器上面进行必要的参数设置。不是两句话能说清楚地。

楼主:
说明书上没看到方向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