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定向转动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设备要求在启动时三相电机只能正方向转动,如何能保证接通三相电源时,三相电机固定向一个方向转动呢?

网友A:
在上电前先空载试试,判断转向再上负荷。

楼主:
这是整机设备运转的,机械部分不允许反转的

网友B:
在电路中加个相序保护器就可以了,价格不贵

网友C:
我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可惜一直没有一个诚恳的答案。

有的设备我知道,电机是不能拆开的,或者是手续问题不方便拆。

轮到你接线了,你要知道,只要一反转设备将会……。所以一定不能够错。

一定要在电机不转动的情况下得到确实的预测的转向,然后接上电源。包括电机的相序和电源的相序。

电源这方面有相序表不成问题。那电机这边又怎样呢?怎样可以知道磁场方向呢?

网友D:
可以用相序保护的,如果没接对的话,会有报警,而且不会通电,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E:
同意AD电工网的意见.

网友F:
对于电机方向有严格要求的设备,设备制造商肯定会用相序保护器,并且将电机单独试好方向做好标记后再组装,同时会特别提醒用户一定要按要求接线(也就是端子到端子对应)

网友G:
相序保护继电器XJ3,XJ5都可以,还要怎么高科技研究+开发?

网友G:
施耐德RM4-TG20等也可以

网友H:
要求严格设备应该有相序保护器,调好了才出厂的。要是没有的话也没办法啊

网友I:
七楼这师傅所说极是我非常赞同

网友C:
大家能不能考虑得深一点呢?

网友G:
晕,不要考我们这些小学生了,还是楼上的大师把答案或研究成果说出来吧

网友J:
加个相序保护器

网友C:
我没有想到怎么样可以做到。

但是这个问题,我想大家正视一下。

这个不是装不装保护器的问题。就算装了,在维修的时候拆了电机的电线后再接,那保护器是不起作用的。

这个问题的问题点就是在这里。

再开始的时候我都意料到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的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想到怎么样可以做到。

但是这个问题,我想大家正视一下。

这个不是装不装保护器的问题。就算装了,在维修的时候拆了电机的电线后再接,那保护器是不起作用的。

这个问题的问题点就是在这里。

再开始的时候我都意料到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的了。

我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可惜一直没有一个诚恳的答案。

有的设备我知道,电机是不能拆开的,或者是手续问题不方便拆。

轮到你接线了,你要知道,只要一反转设备将会……。所以一定不能够错。

一定要在电机不转动的情况下得到确实的预测的转向,然后接上电源。包括电机的相序和电源的相序。

电源这方面有相序表不成问题。那电机这边又怎样呢?怎样可以知道磁场方向呢?

--------------------------------------------------------------------------------

芳季先生的预见总是这么高瞻远瞩。东方这厢“诚恳的正视一下”了,行不?。

可是,对电动机内部结构也不知道,恐怕提不出什么“诚恳的答案”。

XW:你不是有“发散思维”吗?难不成也不管用了?电动机理论是不是很复杂啊?你不懂吗?

东方:哪能呢?电磁感应定律,三相电动机我当然知道了。这点知识够用吗?

XW:是的,足够了!

东方:那行!不过东方先要当学生,我们就做芳季老师的学生。

芳季老师说:电源这方面有相序表不成问题。

东方:我们可得记住,有这么一种仪器,能表示出电源三根相线,哪一相超前,哪一相滞后。

XW:我用示波器观察行不行?

东方:那也行,但没有相序表方便。

XW:可也是!

芳季老师说:那电机这边又怎样呢?怎样可以知道磁场方向呢?

东方:是啊!这就是我俩要解决的问题了。

XW:那我也做一个“电机相序仪”行不行?

东方:那敢情好!你要能做出来,东方就向你学习!

XW:能这么快就当上老师啦?

东方:能者为师嘛。

网友L:
加个相序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M:
请问我们的机器卖到国外(三相电220V/60Hz),机器需要改造哪些部分?我们机器带电器部分。

网友N:
相序正确了,接好线电机就不会反转。

网友I:
电机拆过  修过  可以引线出来试好再安装

网友O:
    不用搞得太复杂化哟,,相序保护继电器XJ3,XJ5都可以

网友C:
哈哈哈哈。太多人用这个理由驳斥了。

相序保护器是保护电源端的错误接线。而不能保护电机端的错误接线。

网友P:
答案在里面

一是厂家应该知道此机的项序,要不他怎么试机的

二是既然马达能拆除来维修,那为什么就不能在此电源上试好转向在装呢!

郁闷

网友Q:
加装一个相序保护器就可以,不必太复杂!!!

网友R:
   既然是整台设备,而又不允许反转;    也就是说,不允许相序错误。

  这种情况 厂家就有义务  安装相序保护装置进行相序保护。。   厂家不装 就是厂家有设计缺陷,出了问题肯定发生纠纷。。

   对于维修来说好办。    怎么拆怎么接,对于此种不能反转的设备,维修后肯定先试机再安装、接线,  不试机纯粹找抽。。

网友C:
好现在这样。

设备的电机的电线被车轮压烂了全部都炸断了。要从新接线了怎么办。

网友S:
安装相序保护器

在电机没有安装前就设定好电源的相序。等设备在需要接电源时,相序保护器会提示你的。

网友T: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不是通过电器来实现的,是安装一套机械装置,无论电机的方向是正、还是反,从动轴的方向始终是一个方向,结构比较复杂。

该机械装置是在从动轴上安装两个定向离合器(又名超越离合器),两个定向离合器的控制方向正好相反。

当主动轴正向旋转时,正向离合器进入工作状态,反向离合器空转。

当主动轴反向旋转时,反向离合器进入工作状态,正向离合器空转。

多年前,由于电器控制还较落后,在需要大调速比的机械上曾经应用过,是双电机共同驱动同一负载。

网友K:
天津的人力三轮车就有这样类似的结构,不论你正方向蹬车还是反方向蹬车,那三轮车总是向前进。

XW:难不成它就不能倒退啦?

东方:你的自行车不也不能倒退吗?但你倒蹬时它就得不到动力。不过也没有危险!

XW:那就是说,自行车的结构就能防止倒转的危险。在电机主轴上安装一个单向连轴器,只有方向正确时,才能带动电机工作,如果相序不对,电机反向空转,也不会出事儿。

东方:这就像一个防倒接二极管,电源接反时,不工作,也不会烧东西。天津三轮车就相当于全波整流器,把交变的力整成一个方向。想不到用电子的方法很难办到的事,用机械的方法倒成功了。

网友T:
天津的人力三轮车就有这样的,通常是正着踏,上坡时,反着踏,反着踏时,减速比大,省力。

网友T:
在进口的空压机上,见过一种方向控制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压力开关,如果电机正向,压力开关不动作,允许工作,如果电机反向,压力开关动作,禁止运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T:
天津的人力三轮车就有这样的,通常是正着踏,上坡时,反着踏,反着踏时,减速比大,省力。

yjig 观察比东方仔细,有次去天津,看到三轮车工人有时向前蹬,有时向后踏,原来还有深刻的道理。谢谢!

XW:不过还是比不上汽车,可以向前也可以倒车。

东方:也有呀!小孩子的三轮车,没有链条,直驱式结构。朝前、向后,小孩儿说了算。

网友U:
如果是整机设备的话,有的机器会自带相序保护器的,而且厂家也会调试好后交用户口使用的!

网友U:
假如说维修要拆线的话,你只能做好标识再接回去,假如是换电机的话那只能在空机试出正反转再装了,实在是不行的话就问厂家,不知以上的回答是否满意!

网友V:
如果点击转向那么重要,设备上应该就有运转方向示意标志(无论是设备厂家做的还是用户自己加上去的)。改设备动或拆线后重新恢复,首先脱开负载机械连接,空载启动电机,观察运转方向正确,才能彻底恢复开机,否则换相序,吧这些作为维修操作规程严格要求就可以避免出问题

网友C:
我想知道有没有标准要求新电机接正序电源一定要向哪边转?

再问一次:设备的电机的电线被车轮压烂了全部都炸断了。要从新接线了怎么办。
那里来的记号.那里来的相序保护.可能我太忧天了吧.

网友T:
其实还有一种被叫做“相序指示器”,相序指示器可直接接入电源,通电后即可显示电机的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