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两个PT100的铂电阻来测量湿度

楼主(2009-03-16):
请教,怎样用两个PT100的铂电阻来测量湿度,温度在110度左右。谢谢。

我在资料上只查到50度以下得到资料,50度以上的资料找不到,

那位高手做过,或有相关的资料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用两只PT100测湿度,从来没听说过,能行吗?

网友B:
to楼主:

你说的一百一十度是华氏还是摄氏度,用兩個铂电阻来测量湿度,类似干湿球湿度计的原理用干湿温度差来查表求得湿度,我以前查表是摄氏温度差或华氏温度差,要分清!

楼主:
是摄氏度,已经有应用的,(原理应该是干湿球湿度计,他们的做法是一个铂电阻测室温,另一个用棉纱搭在一个水槽上)但是难点是50摄氏度以上的资料查不到,不知道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C:
换个专用的测湿度的传感器如何?应该价格不是太高

网友B:
哥们摄氏110度水早就蒸发了你应该测量饱和蒸汽压了,干湿球湿度计必须处于同一环境才有用,另外想辄吧!

网友D:
应该测出温度、压力后根据有关公式算出相对湿度

网友C:
外部变化的因素太多,这个间接测量可能会不可靠。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湿度传感器,价格随然能承受,但性能不咋地。不过,我在一些别的设备上看到过两个铂电阻这样的应用,但是50摄氏度以上的资料查不到。

110摄氏度时水是已经蒸发了,谢谢。这时,如果是在敞开的空间,我想湿度应该为0,因为水全部蒸发掉了。如果是在密闭的空间,如果水汽足够多的话,应该

为饱和蒸汽了,湿度应该为100%,如果水汽不是足够多,空间湿度到不了饱和,湿度应为0--100%之间的某个值。所以,我还是想找这方面的资料。

当然,110度是最高温度,肯定包括110以下的温度。(肯定也包括100以下的)。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