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一个三菱PLC实例,里面有4个文件,后缀名分别是COW,DMW,PMW,PTW 怎么打开

楼主(2009-03-16):
下了一个三菱PLC实例,里面有4个文件,后缀名分别是COW,DMW,PMW,PTW 怎么打开

网友A:
很简单,用三菱软件FXGP/WIN打开PMW的后缀文件即可

网友B:
GX软件页可以打开的

网友C:
老的软件编程的,用新的软件也可以打开的

网友D:
安装了三菱PLC的编程软件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E:
哪位前辈有6个指拔开关共用4个输入点,6个输出点编2个二位设置.1个一位数值设置,1个功能设置.有的话请发到liujingshi@yahoo.cn.谢谢了!

网友F(2010-05-12):
请问后缀为DMW怎样打开,多谢!

网友G(2010-08-09):
PTW 怎么打开 呢,是什么类型的文件呢

网友H:
老软件生成的文件。。。。。。

网友I(2011-04-27):
怎么还是不行啊~求大侠发软安装包,,,zlyx9@126.com及其打开的顺序。。。

网友(2017-06-30):
怎么不能修改程序,怎么弄才能够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