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法

楼主(2009-03-16):
一、指针抖动:

1.轻微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波动引起。可采用增加阻尼的方式来克服。

2.中度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对于气体一般由于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来克服或加大浮子流量计气阻尼。

3.剧烈指针抖动:主要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浮子流量计实际的状态不符,有较大差异造成浮子流量计过量程。

二、指针停到某一位置不动

主要原因是浮子流量计的浮子卡死。

一般由于浮子流量计使用时开启阀门过快,使得浮子飞快向上冲击止动器,造成止动器变形而将浮子卡死。但也不排除由于浮子导向杆与止动环不同心,造成浮子卡死。处理时可将仪表拆下,将变形的止动器取下整形,并检查与导向杆是否同心,如不同心可进行校正,然后将浮子装好,手推浮子,感觉浮子上下通畅无阻卡即可,另外,在浮子流量计安装时一定要垂直或水平安装,不能倾斜,否则也容易引起卡表并给测量带来误差。

三、测量误差大

1.安装不符合要求

对于垂直安装浮子流量计要保持垂直,倾角不大于20度

对于水平安装浮子流量计要保持水平,倾角不大于20度

浮子流量计周围100mm空间不得有铁磁性物体。

安装位置要远离阀门变径口、泵出口、工艺管线转弯口等。要保持前5D后250mm直管段的要求。

2.液体介质的密度变化较大也是引起误差较大的一个原因。由于仪表在标定前,都将介质按用户给出的密度进行换算,换算成标校状态下水的流量进行标定,因此如果介质密度变化较大,会对测量造成很大误差。解决方法可将变化以后的介质密度带入公式,换算成误差修正系数,然后再将流量计测出的流量乘以系数换成真实的流量。

3.气体介质由于受到温度压力影响较大,建议采用温压补偿的方式来获得真实的流量。

4.由于长期使用及管道震动等多因素引起浮子流量计传感磁钢、指针、配重、旋转磁钢等活动部件松动,造成误差较大。解决方法:可先用手推指针的方式来验证。首先将指针按在RP位置,看输出是否为4mA,流量显示是否为0%,再依次按照刻度进行验证。若发现不符,可对部件进行位置调整。一般要求专业人员调整,否则会造成位置丢失,需返回厂家进行校正。

四、无电流输出

1.首先看接线是否正确。

2.液晶是否有显示,若有显示无输出,多为输出管坏,需更换线路板。

3.丢失标校值。由于E2PROM故障,造成仪表标定数据丢失,也会引起无输出电流,电流会保持不变。解决办法:可用数据恢复操作,如果不起作用,可先设定密码2000中的数据,再设定密码4011中数据,方法是用手推指针标定从RP至100%中的数据。

五、无现场显示

1.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2.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确。

3.将液晶模块重新安装,检查接触不实。

4.对于多线制供电方式检查12、13端子是否接电流表或短路。

六、现场液晶总显示0或满量程

1.检查2000 密码中设定量程、零点参数。要求ZERO要小于SPAN的值,两值不能相等。

2.检查采样数据是否上来,用手推指针看采样值变化,若无变化,一般为线路板采样电路故障,需更换线路板。

七、报警不正确

1.检查偏差设定d值不能太大。

2.FUN功能中,逻辑功能是否正确。HA-A表示上限正逻辑。LA-A表示下限正逻辑。

3.检查SU中报警值设定大小。

4.若液晶条码指示正确,输出无动作,可检查外部电源及外部电源的负极是否与仪表供电的负极相连。

5.线路板故障,更换线路板。

八、累积脉冲输出不正确

1.检查选择累积脉冲输出的那一路报警值是否设为零。

2.线路板故障,更换线路板。

 本文来自: 承德国诚电子有限公司(www.gohoe.cn) 转载请标注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gohoe.cn/support/detail.aspx?ClassID=65&ID=139

网友A:
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一定要注意介质的密度不能波动很大,否则测量值不准确。

网友B:
电工网www.diangongw.cn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