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800报警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09-03-16):
我公司今天有一台ABB ACS800 变频器坏了,一起动就报警,故障号为3220和4210。变频器入端电压正常,控制端也正常,环境温度正常,风扇也转,灰尘也吹过了, 请教该如何处理?

网友A:
4210:传动的IGBT温度过高

3220:直流回路电压不足

网友B:
这个很像是INT板的问题    如果外部环境ok

负载没有问题

那就是内部的INT板的问题   当然POWER板也有可能

网友C:
这个很像是INT板的问题    如果外部环境ok

负载没有问题

那就是内部的INT板的问题   当然POWER板也有可能

有可能!

楼主:
INT板,是什么板?能说清楚一点吗?我刚接触这些东东,不太明白

网友D:
楼主,的名字,和李工,,还真的谐音

网友E:
可能是电源板的故障

qq:251219881 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下

网友F:
发过来吧

我给你修

保修6个月

TEL:15623012956

网友G:
知道就说说吗?你这是在拉生意吗!

网友H:
我公司今天有一台ABB ACS800 变频器坏了,一起动就报警,故障号为3220和4210。变频器入端电压正常,控制端也正常,环境温度正常,风扇也转,灰尘也吹过了, 请教该如何处理?

我公司也同样出现过这种问题但故障代码不是3220而是3210。更换了I/O板后运行一段时间后正常。但是停用2个月后运行照样出现这故障,故障代码为2310和3210。更换了I/O板,电源板,数据采样板都不能消除故障。我们初步确定是逆变器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I:
哪就更换AGDR-61C这个板子吧!~

网友J:
最近一台抓斗变频吊运行一段时间小车就报过流故障,是否是变频器的故障,小车电机是绕线电机改的

网友K(2009-08-03):
3210的问题看来还真不少,公司最近也是用800带水泵 运行一段时间 就报3210和3220   之前还报过2310  打ABB技术说是进线电压问题,还说是没法解决,真郁闷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变频才用了2天!期待高手帮忙

网友L:
对:anythingfight 关于

3210的问题看来还真不少,公司最近也是用800带水泵 运行一段时间 就报3210和3220   之前还报过2310  打ABB技术说是进线电压问题,还说是没法解决,真郁闷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变频才用了2天!期待高手帮忙

内容的回复:

无理啊?!又报直流过压还报直流欠压,还报过流?!自己装的柜么?谁调试的?请留下电话。

网友M:
又遇到ABB变频器这样的问题,很难修!我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只能放弃!

网友K:
对:anythingfight 关于
3210的问题看来还真不少,公司最近也是用800带水泵 运行一段时间 就报3210和3220 之前还报过2310 打ABB技术说是进线电压问题,还说是没法解决,真郁闷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变频才用了2天!期待高手帮忙

内容的回复:

--------------------------------------------------------------------------------
无理啊?!又报直流过压还报直流欠压,还报过流?!自己装的柜么?谁调试的?请留下电话

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配电柜的,自己装的 就一个柜子 送去之后 我给现场调试的 没有任何问题 回来2天 对方来电话就说这个问题  交流了好几次 之前对方说过他们那电压不稳定 我告诉他们仔细查看下进线电压是不是波动很厉害   另外负载时75KW水泵 但电流偏高 铭牌142  实际工频运行达到170多  我认为这个电流不正常。 谢谢朋友们关注。

网友N(2012-10-19):
我公司也有同样的故障3210,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手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