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案

楼主(2009-03-16):
一、流体正常流动时无显示,总量计数器字数不增加
  1. 检查电源线、保险丝、功能选择开关和信号线有无断路或接触不良
  2. 检查显示仪内部印刷版,接触件等有无接触不良
  3. 检查检测线圈
  4. 检查传感器内部故障,上述1-3项检查均确认正常或已排除故障,但仍存在故障现象,说明故障在传感器流通通道内部,可检查叶轮是否碰传感器内壁,有无异物卡住,轴和轴承有无杂物卡住或断裂现象
解决方案
  1. 用欧姆表排查故障点
  2. 印刷板故障检查可采用替换“备用版”法,换下故障板再作细致检查
  3. 做好检测线圈在传感器表体上位置标记,旋下检测头,用铁片在检测头下快速移动,若计数器字数不增加,则应检查线圈有无断线和焊点脱焊
  4. 去除异物,并清洗或更换损坏零件,复原后气吹或手拨动叶轮,应无摩擦声,更换轴承等零件后应重新校验,求得新的仪表系数
二、 未作减小流量操作,但流量显示却逐渐下降
  1. 过滤器是否堵塞,若过滤器压差增大,说明杂物已堵塞
  2. 流量传感器管段上的阀门出现阀芯松动,阀门开度自动减少
  3. 传感器叶轮受杂物阻碍或轴承间隙进入异物,阻力增加而减速减慢
解决方案
  1. 消除过滤器
  2. 从阀门手轮是否调节有效判断,确认后再修理或更换
  3. 卸下传感器清除,必要时重新校验

三、 流体不流动,流量显示不为零,或显示值不稳
  1. 传输线屏蔽接地不良,外界干扰信号混入显示仪输入端
  2. 管道振动,叶轮随之抖动,产生误信号
  3. 截止阀关闭不严泄露所致,实际上仪表显示泄漏量
  4. 显示仪内部线路板之间或电子元件变质损坏,产生的干扰
解决方案
  1. 检查屏蔽层,显示仪端子是否良好接地
  2. 加固管线,或在传感器前后加装支架防止振动
  3. 检修或更换阀
  4. 采取“短路法”或逐项逐个检查,判断干扰源,查出故障点

四、显示仪示值与经验评估值差异显著
  1. 传感器流通通道内部故障如受流体腐蚀,磨损严重,杂物阻碍使叶轮旋转失常,仪表系数变化叶片受腐蚀或冲击,顶端变形,影响正常切割磁力线,检测线圈输出信号失常,仪表系数变化:流体温度过高或过低,轴与轴承膨胀或收缩,间隙变化过大导致叶轮旋转失常,仪表系数变化。
  2. 传感器背压不足,出现气穴,影响叶轮旋转
  3. 管道流动方面的原因,如未装止回阀出现逆向流动旁通阀未关严,有泄漏传感器上游出现较大流速分布畸变:(如因上游阀未全开引起的)或出现脉动液体受温度引起的粘度变化较大等
  4. 显示仪内部故障
  5. 检测器中永磁材料元件时效失磁,磁性减弱到一定程度也会影响测量值
  6. 传感器流过的实际流量已超出该传感器规定的流量范围
解决方案
  1-4.查出故障原因,针对具体原因寻找对策
  5. 更换失磁元件
  6. 更换合适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