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涡街流量计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9-03-16):
涡街流量计常见故障问与答
通电后无指示、无输出信号
故障原因
流量积算仪无24V输出
接线有误(如电源极线接反)或断线
测量头断线或流量太小
管道内无流量或流量太小
解决方案
检查积算仪
改正接线
修理或更换
缩小装表处的管道内径
无流量时有信号输出
故障原因
仪表引线屏蔽或接地不良,引入50Hz干扰
邻近有强电设备或动力线
管道上有强烈振动
解决方案
加强或屏蔽或接地,消除50Hz干扰
让仪表和传输线远离干扰源
减振、加强滤波或降低灵敏度
流量指示值波动大
故障原因
管道振动影响
灵敏度调得过高
测量头沾污严重
压电晶片损坏
工艺过程波动大
解决方案
加强滤波或减振
降低灵敏度
清洗探头
更换
将表装在流量波动小的管道上
指示误差大
故障原因
上游直管段长度不够
仪表常数设定有误
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不符合要求
发生体沾污严重
放大器参数有变化
有气穴现象
解决方案
改变安装地点,加整流器或降低使用精度
更正
清洗发生体
重新调整
改变安装地点,增加入口压力
发生体固定处有泄露
故障原因
压板未压平,密封垫圈受损
解决方案
调整两压紧螺钉,更换新的垫圈

网友A:
涡轮流量计现在用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