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09-03-16):
管道有水但显示是零?
  a. 安装是否正确。
  b. 安装时的流向方向。
  c. 干扰。
  d. 管道。(非金属没加接地环)
  e. 跟计算机接线有问题。
  f. 流速低。
  g.介质的导电率。
  k. 备用管道或管道有分支的原因。
处理办法:
  流速方向(接线端子正方,自左向右流);如果安装的管道是非金属管道则必须加接地环。对于流速低;提高流速,要是实际的流速没有办法提高;最好在采用流量计的时候,采用流量计的口径比实际的管道小点的,这样可以采用缩径的方法,来提高流速;介质的导电率必须保证在不小于20μs/cm;

液晶上的数字显示超量程?
  a.拨码值乱了
  b.实际流量大
  c.转换器坏了
处理办法:
  查看一下出厂时的记录来重新恢复原先的拨码值;更换一下流量计。

液晶数字显示连续降数?
  a.绝缘性下降
  b.转换器某个集成片出现问题。
处理办法:
  壳体内的线圈的封闭不严,进水造成绝缘性下降。

现场显示有波动且波动较大?
  a.安装位置(管道的最高端)。
  b.周围是否干扰(变频器,保证变频器和流量计的电源不是同一个电源;大电机,交叉或重叠,手机发射塔对流量计没有干扰)
  c. 不满管。
  d.非金属管道没有接地
  e.断线。
  f.工频干扰
  H.上微机影响。
处理办法:
  1.如果安装在最高端,可以在入口端安个排气阀,把气体排出;
  2.把电源分开重新换个电源
  3.要是非金属管道,则必须配备接地环,以保证介质跟壳体充分接触

网友A:
电磁流量计的接地很重要。

网友B(2009-05-10):
接地是很重要,接地不好很容易干扰

网友C: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东西

网友D:
技术交流信息已经阅读,谢谢。

网友E(2010-02-05):
专业电磁流量计服务商。

网友F:
说这些东西都背的了,可是不一定解决问题,我补充一点,管道结垢严重。

网友G:
有时金属管道也要配接地环的,已经在几个现场遇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