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9-03-16):
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卡球的原因?
气体的冲击力过大或者液体里有杂质使浮子流量计造成卡球现象。
处理办法:缓慢的开启浮子入口处的阀门来减小气体对浮子的冲击,对于测液体的而言,应该冲洗管道,去掉管道内的杂质。
指针不稳定?
阻尼器松了或者现场的环境的原因使浮子连接的管道产生振动而造成的指针不稳定。
处理办法:拧紧阻尼器,安装浮子的位置尽量的离振动源远些,来减小对浮子产生的干扰。
超量程?
浮子流量计的指针低于零刻度以下或者实际流量超量程。
处理办法:调节浮子流量计的下挡针使指针处于零刻度的位置,对于超量程的,重新定做浮子流量计。
转换器坏了?
浮子流量计的内部程序乱了
处理办法:请安照说明书步骤来调程序,恢复原始数据。

网友A: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一定要注意介质不要含杂质。

网友B:
程序坏了,要返回厂家,自己一般修改不了

网友C:
现在有很多智能表都有恢复出厂设置选项,如果恢复后还不能解决就只有返厂检修了。

网友D:
愿意讨论仪器仪表技术及市场开发的朋友,加入群:16348326 (仪器仪表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