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正确选用

楼主(2009-03-16):
正确的选用电磁流量计是保证用好电磁流量计的前提条件,选用什么种类的应根据被测液体介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决定的,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电磁流量计的通径(DN)、流量范围(最大流量、最小流量)、衬里材料、电极材料、输出信号
△流体的选择
  被测量的介质必须是导电的流体,(高温除外)只要是电导率≥20μs/cm的任何流体都可选用电磁流量计来测量,非导电的不能选用电磁来测量。
△传感器口径的确定
  电磁流量计使用流速最好在0.3-10m/s范围内,此时流量计口径与工艺管道口径一致。对管道内流速偏低的,不能满足流速范围的要求,采用缩管方式来提高流速。
△一体型和分离型的选择:
  一体型:现场环境较好的条件下,一般都选用一体型,即感测器和转换器组成一体
  分离型:流量计由感测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一般出现以下情况时选用分离型
  环境温度或流量计转换器表面受辐射温度>60℃。
  管道震动较大的场合。
  会对转换器的铝壳严重腐蚀的场合。
  现场湿度较大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
  流量计装在高空或井下调试不方便的场合。
△电极、接地环材料的选择:
  选择电极材料时,要考虑被测介质的腐蚀性,一般要比工艺管道材料高一个等级。 接地环可选择与电极相同的材料,也可选择与工艺管道相同的材料作接地环。工艺管道为金属管道且内壁无绝缘涂层或衬里时,可不选用接地环。
△电极材料的耐腐蚀性能
  请查看(电极材料的种类有哪些?)
△衬里材料的选择
  衬里材料应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和温度来选择。
  聚四氟乙烯(PTFE)衬里具有优良的耐强酸、强碱腐蚀的性能,它也具有可靠的耐高温性,高温下不变形,不降低绝缘电阻的性能;它还具有不粘性,即不能和其它物质相粘接,表面光滑。因此,测量粘度大(如糖浆)或容易结疤的介质(如氧化铝)、强腐蚀性介质(如硫酸、硝酸、盐酸、磷酸等)、温度较高的介质、定期用蒸汽冲洗管道的场合及有卫生要求的食品(如啤酒、牛奶、麦芽汁)均可选用四氟衬里。
  橡胶具有耐磨特点,广泛用于测量水、工业用水、废水、污水、矿浆、泥浆、纤维浆等介质。
  PO具有中等强度的耐腐蚀性、耐磨损性和耐温性,对一般的酸、碱性介质都适用,但不适用于有机溶剂。
△常用衬里材料的性能及适用范围
  请查看(衬里的种类有哪些?)
△接地环的选择
  电磁流量计测量线路把被测流体电位作为零电位。多数场合被测流体电位为地电位。
  当传感器安装在金属管道上,且金属管道内壁没有绝缘涂层或衬里时, 被测流体电位和测量线路电位相一致,就可不配接地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在传感器、管道连接头和导电介质之间有充分的电接触。
  当传感器在塑料管上、在有绝缘涂层、油漆或绝缘衬里的管道上安装时,就务必在传感器两端面安装接地环或带有接地电极的接液装置(这是接地环的另一种形式),使主管道内流动的被测介质与传感器外壳之间有充分的电接触,保证电磁流量计正常工作,否则电磁流量计是无法正常工作。
△电磁流量计最大流量
  由于通径、流速、流量三者之间存在严格的函数关系,所以选型时应特别注意在对应的通径下最大流量值。
△如何选择防护等级:
  请查看(电磁流量计具有的防护等级?)

网友A:
电磁流量计选型电极及接地极要选对。

网友B:
其实,选用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只有适宜不适宜自己的现场应用条件而已。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