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热电阻断路和短路的现象

楼主(2009-03-16):
如何判断热电偶和热电阻的断路和短路情况?

网友A:
热电阻断线,那检测桥路中的电流会小于4mA。热电偶短路、断路会无热电势反馈。

以上不知对否?望诸位gongkongor指正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即可,短路者电阻为0,断路者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C:
热电阻是电流信号吗?朋友?电阻测的是阻值。电偶是mV值。

如果是短路应该显示室温!断路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显示吗?

网友D:
断路当然有显示,显示的值是该热电阻测量温度的最大值。

网友E:
如果信号是传给PLC的话,那么当断线时温度模块会有红灯显示!

网友F:
铂电阻短路后(电阻值为0),没有温度显示,断路后(电阻值无穷大)温度会显示最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关于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即可,短路者电阻为0,断路者电阻为无穷大。

支持.平时我们在检查时,也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H:
同意,铂电阻短路后,没有温度显示,断路后,温度显示最大.

网友I:
哎呀    热电偶断路时仪表上显示   “HHH”    短路时  好像是显示   “LLL”吧    断路百分之百是HHH  短路 应该是  我忘了

网友J:
关键要看仪表设定的断线保护是不是显示最大值。

网友K:
现场:用万用表

二次表:现在都带断线提示了, 短路会显示超低量程

DCS/PLC:都有如二次的功能。

网友L:
欢迎大家加入 仪器仪表技术交流群:16348326

网友M:
可以通过万用表来测量,也可以根据二次显示设备来做初步判断。热电阻断线,温度指示高溢出,短路时低溢出。

热电偶是mV信号,所以在断线和短路时与热电偶有所不同。如果短路的话一般会在显示设备上显示室温,断线的话当然就没有指示了。

网友N:
1楼你说的电流是不是变送器输出的电流啊,不要误导别人啊,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即可,短路者电阻为0,断路者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P:
热电阻测的是电阻值。

如果是短路应该显示室温!断路时是没有阻值的,但是在DCS上显示的是量程的最大值

网友Q:
PLC显示,断线666欧,短路350欧.。我试过。

网友R:
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即可,短路者电阻为0,断路者电阻为无穷大。

我一般就是这样测的

网友S:
热电阻测的是电阻值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即可,短路者电阻为0,断路者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T:
热电偶短路显示室温,断路显示最大量程

网友U:
热电偶短路显示和你使用的仪表有关,不一定显示室温

网友V:
当然不是室温,是环境温度

网友W:
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即可,短路者电阻为0,断路者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X:
热电偶短路显示和你使用的仪表有关,显示的是补偿单温度

网友Y:
热电偶短路显示不一定显示室温

网友Z:
说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这几件事

网友AA:
想这个问题,怎么判断?大家掌握问题的根本就好了,热电偶产生的是热电势mv而热电阻就是个阻值信号,用万用表都量的出来,至于传感器用在那种仪表上,还是dcs,plc上,无非都是检测信号的上下限,,,那都是通过软硬件实现的。

网友AB:
直接用万用表检测就可以了,热电阻输出的是电阻信号,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

网友AC:
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断路时没有电压,短路时电压很低或者没有电压,热电阻是电阻信号,断路时没有电阻,短路时电阻很小.

网友AD(2009-05-26):
热电阻断路温度仪表显示仪表所能测量的最大温度值,短路显示仪表所能测量的最低值。

网友AE:
以k分度号热电偶为例,热电偶在信号输出端短路,就会输出0mv信号,不管实际温度多少,仪表一直显示0度。而热电阻开路的时候显示仪表量程得到最大值。这时也直接可以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下。热电阻以PT100为例,如果短路,就会显示负的量程最大值,因为热电阻在0摄氏度时阻值为100欧,短路之后阻值为0了。至于热电阻开路,也会显示量程最大值。

网友AF(2009-12-05):
引用 网友AE:

以k分度号热电偶为例,热电偶在信号输出端短路,就会输出0mv信号,不管实际温度多少,仪表一直显示0度。而热电阻开路的时候显示仪表量程得到最大值。这时也直接可以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下。热电阻以PT100为例,如果短路,就会显示负的量程最大值,因为热电阻在0摄氏度时阻值为100欧,短路之后阻值为0了。至于热电阻开路,也会显示量程最大值。